PPJOY+音频 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9):
完全相同的程序,完全相同的安装和设置,PPJOY+G3.5 0.65+晴窗5.0在台式机上运行一切正常,但在我的IBMX30笔记本上PPJOY信号乱跳,无论MIC口或LINE口都是如此,调节录音MIC或LINE信号输入电平大小也没有用,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先看看是否有信号输入吧
打开录音机可以看到音频输入的信号图

网友B:
x30 的录音质量较差,或者音量调节问题

楼主:
录音波形是有的,强度还可以,但比台机小,后来又发现一个叫EASYFLY的软件,和PPJOY相同的功能,提供8个通道,装了就可以用了,而且极品飞车的油门,刹车倒车都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和玩真车一样,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试过这个软件

网友B:
EASYFLY 就是改自 Smartpropo 1.0,你安装最新的smartpropo plus,比EASYFLY功能强多了,而且更稳定,还支持PCM解码

楼主:
感谢5楼,我马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