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

楼主(2008-03-09):
为啥直机有副油箱 固定翼 没有副油箱???  说 这是因为防止  主油箱没油时候  做动作时燃油供应不到 防止发动机熄或 可固定翼怎么快没油时候  怎么做动作也不熄火呢 请解释一下他的 用处

网友:
固定翼没油或空中熄火,可以滑翔不至于炸机。换作直机估计跟秤砣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不全是,直机空中熄火后也可以用熄火降落降下来(但那不是每个飞直机的都会)。副油箱除了增加载油量更重要的功能是显示油量,一般副油箱都装在机头罩的外面,这样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就很容易看地见,如果见到副油箱里的油已经减少就赶紧降下来,除非你会熄火降落,不然就等着砸吧

网友:
固定翼就是加了副油箱估计你在看不到!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副油箱的作用是除掉因为飞机飞行时震动而油料中产生的气泡,保证飞机不会因油料中的气泡而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