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练习直升机

楼主(2008-03-10):
相信99%的初学者在刚要想飞遥控直升机时,都会觉得[遥控直升机很难吧......原因是大多数的人,看到遥控直升机在广阔的天空中自在穿梭飞行的模样时,自己也想开始试着做做看,但实际上却觉得「到处都不对劲...」。另外,看到其他的初学者操控者在地面上下弹跳的遥控直升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察觉到很拼命精神,但却很无奈的心情...。这个时候,就会觉得玩直升机应该是很困难的。“自己大概不行吧...?”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但实际上,玩遥控直升机是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可以玩儿的。有人不禁要问:“遥控直升机从练习到能够悬停,大约要花多少时间?”现在,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大家:“如果吃掉20公升燃料,还学不会的话,那么...放弃学直升机吧!真的,不要在浪费生命了...!”一般初学入门用的30级直升机,如果吃掉20公升的燃料相当实际飞行了8个多小时。到目前为止,RCT尚未发现或听过,有人拼了命的练习8个小时,直升机还浮不起来的这种事,当然,这个前提是在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找一位好老师真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很重要,因为他能教你如何避免错误,学到飞行的窍门。所以,想要学遥控直升机的人,快去有教导遥控直升机如何飞行的模型店;或者是参加飞行会,俱乐部。今天RCT假设您买了一架由厂方组装完成的机体,并由模型店家帮你安装遥控设备和做完基本设定的直升机。首先,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请一定要找一处十分空旷,并且没有人群活动的场所,而且周边2~3公里内没有其他的直升机同好使用和您相同频率的发射机。

飞行前的安全检查

由于没飞过直升机的人都想一个人自己练习,所以首先一定要找个空旷的安全场所才行,不过,请千万记住,即使在安全的场所,也是有可能发生事故。不要怀疑!受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因为,自己离直升机太近的缘故,当然意外的飞行路线发生时,奇怪的很,直升机偏偏就往自己身上飞过来.....。因此,飞行前的各种安全检查动作是绝对、绝对不可跳过的。首先,以电动起动器来起动发动机,但在发动机发动之前,有些事情是必要先检查确认的。发身机和接收机用的电池是否已确实充饱电了?如果没有,不要犹豫,立刻打道回府吧!回到家里,请用充电器将发射机和接收机用的充电电池确实的充电,而且不管是发射机或接收机用的充电电池,在要充电之前要做放电,这样不但对电池本身寿命有帮助,并可拥有较好的充电结果,品质,说到这里,插个花,充电器,放电器是省不得的投资,最好再加个测量器.因此没电而摔机那多不值得呀,万一伤到人,那就真的衰死了......。之后,将专用的直升机用燃油,(一般内含15~30%硝基甲烷成份)用加油泵注入油箱。接下来,先打开发射机的电源开关,再打开接收机的电源开关,如果你的直升机上面装的陀螺仪属于压电式,请等个几秒种,让它换到中立点,进入有效的工作状态,然后拨动发射上的两支摇杆。确认各舵面的反应动作是否正常,接着把火星塞接上1.2~1.5V的供应电源.之后,用左手紧握着主旋翼夹头,确认发射的油门摇杆是在最低速位置(最下方)油门微调处在低速的位置上(一般都在中央)。说到这里又要插个花了。在前不久的一次飞行里,发动机发动之后,立即传出高速的怒吼声,地上的机体开始扭动起来,这时才惊觉到刚才忘了确认油门摇杆是不是在最低速的位的置,赶快把油门摇杆往下拉,虽然化解了情况,但也是吓出一身冷汗。这里真的要非常谨慎。然后,起动器的起动棒确实插入机体的起动棒接孔,用右手紧握起动器,按下电源开关开始发动发动机。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发动机已经发动,抓住主旋翼夹头的左手就绝对不要松开,虽然以人手之力绝对可以对抗一颗气量5cc的模型发动机,但已经在转动中主旋翼,将会使人的手受到伤害。如果一不留心而松开左手,导致主旋翼开始转动的话,请不要慌张,赶快把接在发动机油器上的燃料油管拨掉,这样就可以使发动机在最短的时间内熄火,使主旋翼不再转动。

感动浮上心头

如果现在要飞的是一架已经做过适当调整的机体,那么请试着让它慢慢浮离地面吧。首先一定要让机头对着风头的方向,而人要站在机尾的方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机体尽可能不受到外界风力的影响而安定飞行,而站在机尾后面看机体的动作反应,刚好跟我们摇杆的打舵动作同方向,才不会搞乱方向。这时请确定机体与地面保持水平状态,(也就是说,不要把机体放在斜坡上)。然后缓缓把油门摇杆往上推,此时,固定主旋翼的螺丝可以不用死命锁紧,要让主旋翼能稍微活动就可以了。之所以不要锁死主旋翼,是因为转动时,主旋翼受到离心力,就会自动甩直,达到正确的工作位置,如果锁死,反而会让主旋翼没有办法拉成直线状。相信,随着发动机地声浪的升高,心条跳速度也会跟着加快吧.....。当油门摇杆从最下方推到将近中央位置时,应该感觉到机体似乎快要浮离地面了。这时候再稍稍往上推一下油门摇杆,让机体离地,然后立刻将油门摇杆慢慢往下拉。怎样?离地几公分了?刚才的动作是一开始学飞直升机时的初期动作,而且要先不断地重复操作这个上下跳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在直升机圈内被称作(青蛙跳)。不要觉得可笑,青蛙跳是学直升机的必经之路。在青蛙跳的时候,请注意机体的姿态,如果机体一直向前跳,那么请把升降舵的中立点微调下拉。反之,如果机体向后跳,那就把升降舵的中立点微调向上推。再来,观察左右跳的方向,如果向左跳,那就把副翼微调往右扳。反之,如果向右跳,那么事副翼微调就往左扳。接着再来观察尾舵在机体离开地面空时的动向,如果是向左甩,那就把尾舵微调往右扳,反之,如果是向右甩,那就把尾舵微调往左扳。▲请不要把机体升离地面超过50cm,如果超过这个高度,并突然快速拉下油门的话,你的飞机绝对会从“青蛙”变成“一堆废铁”。不要忽视“青蛙跳”的练习,它能让你在安全的情况下,逐渐练就顶尖技术。▲发射机的微调键。A.副翼微调。B.升降舵微调。C.方向舵微调。由于飞行的外界环境变化,例如风势强弱,导致机体姿态的变化。因此微调经常调整是很正常的。以上的微调修正动作一直要进行到机体能几乎直直地在原地上下跳为止。现在,对想一个人自己练习的您来说,如果真的飞起来,肯定会让自己感到兴奋不已。但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让机体飞到膝盖以上的危险高度。请把油门摇杆慢慢往下拉的观念牢牢记在脑中,并把直升机浮离地面的恐怖感转变成快感。如此不断地浮起,降下,重复,再重复地练习。悬空时间延长,并试着操控看看前面说的只是在做跳离地面瞬间的调整控制,那么接下来要渐渐拉长机体悬浮在空中的时间,并在此同时试着去操作控制机体的飞行动作,除了刚才的油门控制之外,副翼,升降舵,尾舵 的动作更要去尝试控制,观察反应情况。如果机体往前飞的话,就扳升降舵的摇杆向下(上舵)。反之,就推摇杆向上(下舵 )。如果是往左飞,就扳副翼摇杆向右。反之,就扳向左边。又如果尾舵往左跑,就扳摇杆向右。反之。则扳摇杆向左。当时间在渐渐拉长,飞行高度渐渐升高的同时,也就是您学会直升机飞行的最基本飞行技术----悬停。当您悬停成功的那一刻,相信你一定感到快乐无比!

直机第二步
上一次告诉各位的是青蛙跳的飞行重点,虽然已经很小心的练习,但只要稍不停留神,机体的损坏还会有可能出现。通常的情况里,尾管轻微弯曲变形算是小程度的损坏,如果机体有翻倒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下列情况:例如,尾管破裂 主旋翼破损断裂,平衡杆弯曲,平衡片破裂,主旋翼夹头的控制臂,主轴弯曲,横轴弯曲,混控剪形臂,及各位杆弯曲断裂,尾轴弯曲.......看到这里,各位是不是觉得心里通通地跳呢?没什么难的,让我们一动手来解问题吧!碰到机件破损断裂的时候,唯一的途径就是更换新品。如果是弯曲变形,在不影响飞行性能及飞行安全性的情况下,倒是可以想办法把它平正,强烈建议更新品为妙。再一次提醒初学的朋友们,直升机飞行一定要有安全的观念。

楼主:
如何检查与修理
  碰到破坏或断裂的机件就更换新品,当然,机件有没有可能损或断裂通常用眼睛从外观上就可以分辨了,不过,有的机件光从外观是不容易马上看出问题。例如,木制主旋翼裂开时,最好能用手将它稍微弄扭曲一下,如果该主旋翼有小裂痕,这时候就可以很容易地被看出来。过去,不只一次看到同好很节俭的把裂开的主旋翼用胶水粘合起来,继续使用。RCT不晓得该主旋翼还能继续使用多久,但万一空中飞行时给爆开来的话,结果会是怎样?如果他细想一下安全性,以及万一因此再度摔机的话,衡量一下所冒的危险与机件更换费用,这岂不吃大亏了!其实木质主旋翼如今已经很便宜了,为什么样不更换呢!接着让我们开始动手检查吧。

主轴
  如果是大幅度的弯曲,只要转动主旋翼头就可以看到主轴中心点呈绕圈状地歪来歪去晃动。但如果是微小幅度的弯曲,则需要拆下主轴,把它放在平板(如玻璃)上,以流动的方法来检查。如果该主轴已经弯曲,那么它在平板上的流动会跳动不滑溜;或者流动的路线朝一方向偏斜。一支笔直精准的主轴,当它放在平板上流动可以从它整个圆柱体的表面始终都能紧贴平板得知。一旦发生摔机,建议拆下主轴检查,请特别注意,一架主轴弯曲的直升机,将直接影响到主旋翼的效率。连带的使飞行有变差,机体剧烈的抖动使设定变成无意义;压重时甚至飞不起来。
横轴
  当横轴大幅度弯曲时,可以从主旋翼夹头歪一边看出,但建议还是拆下来检查,而检查的方法跟主轴是相同的,同样地,弯曲的横轴会使主旋翼的效率变差。
尾轴
  就好像主轴一样,当尾轴弯曲的幅度很大时,只要转动尾旋翼头。就可以看到整个尾旋翼头在绕圈圈地摆动。不要偷懒,拆下轴心在平板上仔细检查。弯曲的尾轴将使得尾旋翼的效率降低,并引起尾部的剧烈震动,这对于机体的控制将会有极大的影响。

楼主:
尾管

  弯曲度极大或断烈的尾管,可以清楚识别,并直接更换新品。但如果是轻微的碰撞,单靠眼睛无法分辨时,这就麻烦了。因为,要找到一块长度口足以检测尾管的平板物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实在很没有把握确定它精准笔直的话,还是更换吧,反正铝合金尾管超便宜,犯不着为了省一支尾管的费用跟一架直升机较劲,对不对啊!碰到尾旋翼用轴传动方式的机体,在这里要小心谨慎,因为,弯曲的尾管将使得内部转动轴没有准确的直线传动,如果继续使用,极容易因为弯曲受力,导致传动轴突然断裂,尾舵便无法控制了!这是多么危险啊。 重新安装尾管时要注意时,如果尾旋翼是用皮带传动系统,则皮带的张力松紧度要调整恰当。

平衡杆

  细细的平衡杆一旦受到撞急,下场往往是弯曲的不成样。想要动手检修吗?但相信靠着毅力敲打几下之后,就会听得下去RCT给你的建议:换一支新的吧!把敲打的力气跟时间留着到飞行场用功实在。 平衡杆两端锁着平衡片,弯曲的平衡杆必然会影到平衡片的作用,结果就是要付出飞行操控性能极差的惨痛代价。

平衡片

  已经破裂的平衡片就请更换新品吧。但目前常见的平衡片多采用尼龙树脂材料实心做法。基本上说来,这样的做法对于本体的强度较大,因此,若是在青蛙跳的非激烈撞急的情况下受损,多半仅仅是边角的小部分轻微折裂,碰到这种情况,若想省点更换新品的费用,倒是可以把折损的部分切除。但要注意切除之后,左右两片的形状及重量 要测量到完全相同。重新安装平衡片的务必要注意到:1平衡片翼型中心线与十字盘平面中心线互相平形。2 左右两片平衡片的翼型中心线要互相平形。3.左右两片平衡片与主旋翼头的距离要相同。关于这部分的细节可

拉杆

  这里所说的拉杆,指的是各种长长短短,作用不同的控制拉杆。纤细的金属拉杆受到撞击拉扯,便极易弯曲,有时候拉杆末端的拉杆头甚至在剧烈拉扯中脱落或变形,金属拉杆很容易弯曲,同样地也很容易把它弄回原状。请注意,弯曲的拉杆,其长度必然短于原本笔直的时候,一旦拉杆的长度变更,就会影响到控制准确度,而如果金属杆本身的材质已经压重受损的话,就极可能在受到重力负载时弯曲,同样地,为保险起见,更换新品最简单。 更换拉杆的基本原则就是回转原来的长度尺寸,但如果不晓得原来的长度尺寸时。可先把弯曲的拉杆尽可能地弄回原状,这样就可以测量出原来的长度,当拉杆更换完毕之后,别忘了要检查关节连接处的活动是否轻盈顺利。

楼主:
混合剪形臂

  已经断裂的混控臂就直接更换新品,千万不要企图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因为,在实际飞行时,这时承受极大的负荷 。 弯曲的混控剪形臂最容易影响到地方是十字盘的位相准确度,请注意,位相失准的结果将会导致动作方向的偏斜。

传动机构

  在这里所谓的「传动机构」。并不指一特定的部位,而是泛指所有跟控制传动有关的机构,由于机体须坠落损坏发生时必会带来极大的拉扯力量,这对于互相牵连的传动机构必会造成变形,断裂,虚位之类的情形,检查的方法是让所有的机构活动起来,看看机件之间是否出现不正常的互相碰撞干涉。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完全予以排除。另外,全力要求传动机构做到滑顺低阻力的境界,也是重点之一。

再度起飞

  正确无误的修理,机体的飞行性能应该和未损坏前一样。修理之后的成果当然是需要经过实际飞行来检验。基本的微调修正与机械调整当然也是免不了的。不过,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最容易被忘记的主旋翼螺距。以一般初学入门的30级直升机的确良情形来说,把射机的油门摇杆推到中速成位置(正中央)时,主旋翼螺距标准约是5.5~6度,进行这项测量动作之前,请先准备好螺距测量尺。 还有,开启电源进行修理调整之后,千万别忘了对电源池充电。往往机体一修理完就急着至飞场试飞,结果却是因为电池没电而摔机的也不是没发生过.... 顺带一提。市面上较常见到的o.s MAX-32SX发如果是使用硝基甲烷含量15%的燃油,其主油针位置建议从完全开闭的情况下开启1~11/4圈为佳。

修理 调整 练习

  修理直升机时的重要目标是「如何让机体回复原来的机状态」。弯曲或断裂的机件就绝对不要再用了。不管怎么说,遥控直升机吸引你的是加入的趣味性,但这一切都要先建立在安全的飞行环境,不是吗!因此,任何可能会影响到飞行安性的因素,都要彻底的排除,绝对不让它有发生的可能。有不少初学的朋友问道:「有必要先改装吗?」改装品存在的意义不外乎提升飞行性能和提高机构强度,不管是初学或玩家,在实际飞行时必定有所帮助。但改装部位与程度则须与自己的需求相搭配,切记,多余的改装,还不如买燃油多练飞!至于机体的调整重点,建议仔细阅读说明书有关的设定资料,并去了解什么是ATV,EXP 正逆转,微调`ldle up 螺距曲线,油门曲线....等的意义。 最后,RCT要说的是∶「能够反复潜心研究修理,调整、 练习的人,必能在直升机上得真正乐趣与成就。

网友:
很详尽啊.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
相信99%的初学者在刚要想飞遥控直升机时,都会觉得[遥控直升机很难吧......
这句话说的是油机一统天下的年代!
现在就应该这样说:相信99%的初学者在觉得遥控直升机很简单,入门后才发现很难、很烦、很无奈......

网友:
很专业,很热心!

网友:
楼主有关于电子设备摔机后出问题的经验吗?我的炸机后工作一切正常(才30厘米高),但是一启动就会发出毕毕毕的声音,找了半天多找不到原因论坛上也找过了貌似没有相关的帖子,望各位高手赐教。可能是电池原因,因为刚买来没冲就试了。而且充电器也忘记买了所以点应该是不足的。
还有就是我看到GYRO的盒子上有个小洞,忍不住就用圆珠笔插进去桶了一下,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好东东不能沉哦,顶上去!

网友:
写得很好

但是新手最不知道如何处理也是摔机头号杀手的 地效反应  没有提及。新手看了照单抓药肯定 秒炸!

希望哪位高手能写个图文并茂的克服地效的教程造福广大新入模友!

网友:
不错的转贴哦,但好像还是台湾人搞的!

网友:
说的够细致

网友:
地效反应是最重要的,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帖好,对我们新人很有用,谢谢

楼主:
我也是一个新手,现在还没有搞定我刚买来的飞机了,虽然可以飞起来,但还是控制不稳定.

网友:
此贴不错,我已修改收藏

网友A: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B(2008-05-2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收藏了~谢谢~~~~另外~咱们论坛是不是收藏功能不好用?我好多帖子都点了收藏~没有一个能收藏起来的~~~

网友D:
新手来顶!有很多看不明白!电直与油直差别大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哈和,你怎么看到洞就要插进去桶呢

网友G:
对新手很有用,少走弯路.

网友H(2008-09-02):
见洞就捅,还真爷们啊!此贴要顶。

网友I:
顶一个,写的非常的好,

网友J(2008-10-30):
帮顶!!科学改变命运!!
能省N多米!!

网友K:
学习学习再学习,收获多多

网友L: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M:
好贴,正好适合我,
收藏了

网友N:
认真仔细玩模型

网友O(2008-12-02):
一开始就上油动的成本不小啊

网友P:
回复 网友Q:
克服地效影响的方法是:在地效高度内用副翼适当纠正地效对直升机姿态的影响。对于主桨顺时针旋转的直升机,就是适当向右打副翼(牢记这个操作要点,并形成条件反射,一旦出现地效,你就能自然地及时纠正)。这是很抽象的说法,不同品牌的直升机、相同型号但不同调试结果,其操作都会略有差异,何时打舵、舵量多少?是无定数的,全凭经验。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这是必须处理好的首要操作步骤,否则升不起、降不下。我的经验:
练习起飞时的操作要点:
1、在没掌握起飞操作技巧前,切忌快速、大幅度推油门试图快速摆脱地效,否则虽然可能侥幸地起飞并脱离抵消高度,但更可能因欲速不达造成直升机侧倾颠覆(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因此在经历一次痛苦的事故后放弃飞行的梦想)。首先是要能切实感觉到你操作油门时主桨转速的变化,尽可能地慢慢推油门操作杆,同时细心观察机身姿态变化情况,以便及时采取纠正操作。慢到何程度?你应当通过听音和观看,能够细致地感觉到随这你对油门的操作、主桨转速在逐渐升高,并在机身刚刚呈现漂移趋势时,冷静地稳定油门、保持转速不变;随即缓慢地降油门,使机身消除漂移(养成这样的操作习惯,会在今后的悬停练习中避免快速减油门造成的其他损失)。多作几次这样的操作,细致地感觉直升机对你操作的反应,达到在机身出现漂移前,你能随心所欲地增、减油门。
2、慢慢加油直到机身出现轻微的飘移,此时切忌大幅度向右或向左压副翼操作杆试图去克服机身的飘移,而是要稳住油门,适时地、少量地向机身漂移的反方向压副翼杆,直到克服漂移后短时间保持副翼杆。仔细体会在这个相对稳定状态下油门和副翼杆位置的感觉。然后,慢慢恢复副翼杆并适量减油,直到副翼杆恢复到中立位置、油门也刚好下降到消除机身漂移。
所谓适时、少量,就是你要做到在机身刚呈漂移时能随着压杆操作逐渐克服漂移。否则压杆动作过大会出现矫枉过正,搞得你措手不及、作出新的误操作。
3、多作慢慢推油、逐渐纠正漂移的操作练习,直到直升机离地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油门和机身漂移。达到这种能力后,你就可以轻松地控制直升机离开地面进入漂浮状态,此时的操作要点才是适当快速增大油门,让直升机脱离地效高度,避免地效的影响。
降落时的操作要点:
慢慢减油,待机机下降到地效高度后,也是按与起飞时同样的操作要点去克服地效,慢慢低、轻柔地落地。试图用快速降落、以避免地效的方法不可取,这样的操作不但可能因冲击造成直升机起落架损伤或地面不平造成直升机侧倾而发生事故,还可能在油门杆拉到底、主桨进入负迎角后,主桨仍在快速旋转造成主桨叶打到尾管产生更大的损失。

网友R(2009-02-01):
7楼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对,我看别人飞的时候,多轻松,我自己一飞就控制不了 了,不是飞机跟我走,是我跟飞机走,哎,终有一天,会练到3D,呵呵

网友S(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