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小飞郁闷事 !

楼主(2008-03-10):
昨天忙死  到下午抽点空去小飞啦下  最后一块电的时候   舵机 (辉胜的9g)  突然 失效 还不是 突然不动啦  悬的好好的 突然副翼 往一边跑 接着 就翻啦  郁闷 。。。。  损失大桨   双轴  !!!!     没米人 买不起 65mg    请大家推荐个可靠点的舵机 。。。。。

网友:
正常, 很可能是舵机扫齿或舵机质量问题; 炸机后, 微舵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早先因为这个问题, 起飞的时候, 飞机突然向一边斜着冲出去, 当时还是新手, 周围有人, 险些伤人----炸机小事, 伤人就麻烦大了;

一般选择: HS55: 精度好, 可靠(新手, 炸机一年, 损坏3个HS55, 全是扫齿, 换齿轮修复) , 但炸机后也有这个问题; 如果对自己技术有信心, 可以选择这个;
                  HS65MG-----不讲了, 米多的选择

网友A:
唉昨天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就我知道的已经有很多人受到损失了!其中最大的一起是位模友损失90汽油直升机一架直接经济损失16000余元哦!

网友:
楼上的,怎么损失的?摔个稀巴烂?

网友:
直接报废!哈哈摔成泥了!

网友:
还好,我只损失大浆一副

网友:
估计舵机已经有伤

每次摔机后都要检查舵机,有时舵机还有动作,但齿轮已经开裂,及早更换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昨天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就我知道的已经有很多人受到损失了!其中最大的一起是位模友损失90汽油直升机一架直接经济损失16000余元哦!

16000 数目不小啊

网友:
我的65MG也出现过二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昨天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就我知道的已经有很多人受到损失了!其中最大的一起是位模友损失90汽油直升机一架直接经济损失16000余元哦!

扔哪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扔哪了,哪里就直接损失16000的,我那次50机摔成拿塑料袋装回来的也就1000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昨天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就我知道的已经有很多人受到损失了!其中最大的一起是位模友损失90汽油直升机一架直接经济损失16000余元哦!

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