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炸机,心情低落----寻求帮助

楼主(2008-03-10):
在KT330炸鸡3架 损失4只螺旋桨的情况下 我决定放弃飞330   新手就是新手   端正自己的态度  还是从新手做起吧
炸鸡过程:
       第一架:遭遇横风 吹翻后折断翅膀  碳杆折断
       第二架: 发射电不足强行起飞 高空失控  粉碎
       第三架:由于新购的浆型号比原来的小 (我买1047 奸商给我9060)  导致推力不足 被风吹跑   秒炸

我都不知道第一次飞的时候是怎么飞的  竟然飞了将近5分钟     再那以后再也找不回那种协调的感觉了
对于新手来说   天赋是次要的  而勤加练习才是主要的  所以我准备放弃从330开始练习
我像请教老手   我目前的配置能飞什么练习级别的飞机

银燕2822 KV850电机  5只9060浆  好盈18A电调  3个舵机  11.1V   850  15C电池  TDF6A控
请老鸟提出建议, 要求飞行稳 尽量不会被吹翻

前提:我没有模拟器  目前也没有钱去买模拟器  LP大人不给钱

楼主:
奸商竟然说330适合新手飞。。。。 我不想我的飞行生命到此结束  已经严重的挫伤了我的弱小心灵

网友:
早就跟你说,330不适合新手,这个大家都知道,偏偏有人硬是推荐这个机种,已有好几个新手由于飞了这机,信心大受打击,最终放弃了航模,与日后的精彩、辉煌失之交臂,令人惋惜。玩模型最重要的就是信心,有了信心,就能放开胆子去飞,进步神速,没了信心,就算坚持下去,日后飞行也会变得缩手缩脚,对以后的发展很不利,心理上有阴影了,所以,开头一定要一炮打响。其实,LZ的天赋不错,只是机种选错,如那次没有退订,估计你已尝试了爽飞的快感,可惜。。。。。。
看看下面2个帖,希望LZ有所领悟,还有男子汉不能被老婆束缚着,办法总是想出来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356&extra=page%3D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656&extra=page%3D2

网友:
我认为楼主应该从飘飘机开始学习!330相对确实不会的新手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先玩练习机吧,没有把握别去碰那个东西。

网友:
新手就是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

楼主:
那我这套设备能用在飘飘机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套设备能用在飘飘机上吗?

除了电机和桨(桨用5X3,几块钱一根),其他的都能用,电机原厂有配套的,才45元,非常适合,电机应该是AOXIANG品牌。

网友:
吹翻后折断翅膀  碳杆折断  碳杆也断了lz太有才了

楼主:
翅膀上两根碳杆 全段了  不是一般的有才

网友:
楼主加油,偶们都是这样飞过来的,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KT330炸鸡3架 损失4只螺旋桨的情况下 我决定放弃飞330   新手就是新手   端正自己的态度  还是从新手做起吧
炸鸡过程:
       第一架:遭遇横风 吹翻后折断翅膀  碳杆折断
       第二架: 发射电不足强 ...

哇, 那么大的桨.

原本想推荐你用布丁机的. 但是一算下来, 1.5米以内的, 你的桨都太大了. 而 1.5米以上的, 你的动力又不够了.

网友:
还是从练习机开始吧,网上有个做微风的帖子,好做好飞好玩。不过还是模拟器来得快啊

网友:
楼主可以去爱特的网站上下fms  用对录线连声卡就可以飞了

楼主:
我晚上去下FMS

网友:
楼主的设备做个翼展1米左右的练习机还是合适的。练习机上9×6还真比1047好。

既然曾经飞起来过,我觉得没必要再推荐飘飘了,毕竟对副翼已经多少有感觉,搞个上单翼、带点上反角的练习机,会慢慢好起来的。

楼主:
我都不知道上反角是什么。。  朋友又支援了我5个1047  20个O圈  要不就继续炸吧

网友:
要不你试试别打副翼?

我也是新手,我的330也飞成了,不过没打副翼,尾翼和升降舵够用了。

网友:
我的飘飘机完工了,权限不够,不能成功上传图片,还有我是穷人,俩月没发工资了,等工资发了再买装备!哎!!!

网友:
不知道300和330有什么具体的性能上的不一样,但是我感觉应该差不多吧!我夺来的那架300,按照我的要求把各舵面面积减小了一半,飞起来没有全舵面灵活,和练习机也差不多,后来老范在不改动舵面面积的情况下,调小发射机舵面,效果也和减小舵面一样,比以前好飞许多!但不管是怎么样的减小舵面,飞起来好飞许多,也散失了其快速的机动性能,横滚什么的动作慢了不少!不过感觉新手的话这样处理应该更容易飞起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