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0NP组装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10):
超级新手组装600NP发现说明书里要求组装需要自备(CA)瞬间胶,这种胶咱这里叫啥胶啊?另外T43和T48本来就少,安装时又洒了一些  可以 用那种胶替代?
在补充个疑问~螺丝与金属件紧固用T43后放置两天,用六角扳手轻微用力就能拆卸,T43胶到底有啥用?? 还望高手之点一二

网友A:
瞬间胶就是502一类的快干胶,T43是普通螺丝胶,没有问题的。R48记得是固定轴承用的,应该相当于高强度螺丝胶。想找替代品的话,就用买中强度螺丝胶和高强度螺丝胶吧。

楼主:
多谢LS,我去买螺丝胶,卖家说厌氧胶就是——说对不?

网友A:
螺丝胶是厌氧胶,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厌氧胶都是螺丝胶。螺丝胶在五金城里的学好象名叫“螺纹紧固胶”

楼主:
明白多谢,争取这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