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新机大SU27能飞不?

楼主(2008-03-10):
花了很久时间,昨天刚做好的SU-27, 还没有时间试机

翼展95, 长137, 重量还没有称过,全重至少也是800g. 腰推改为后推了
XXD2217 KV1100马达 XXD30A电调  2200mA 11.1V 16C电池  1060浆静推力1100g   6A控
第一次做这个JJ,重心不晓得在什么地方, 初步我是定在图片上红点位置, 大家帮我看看,我这机能飞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实际飞行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不过得问一句,你技术如何?

网友A:
涂装挺漂亮的,是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技术不怕,我做好了再做的准备.

你是这个飞机的高手了, 请多给点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装挺漂亮的,是喷的吗?

喷绘的,太重了.

网友:
跟我的数据差不多哈!重心应该在你点的位置再靠后一点.
SU27 基本参数:翼展950MM,全长1320MM,,全配重量782XXD2217KV9501060 XXD30A电调,STARMAX15C1700MAH电池,9舵机*4,采用CORONA改进版620。这个配置推力可达到1000左右,电流19A左右。

16设置成副襟翼混控,3和4设置成V型尾翼混控。

网友A:
喷的肯定沉,我的KT板还没有揭皮,打算自己画,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也想做一个,gale的图纸。只是遥控是4vf,没有混控功能,在犹豫怎么解决。

网友C:
下推是不是大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哎呀你终于出现.
肯定一样了,图纸是你给的. 我也喜欢慢飞,所以买了这个马达. 等待试飞结果.
重心还要靠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的肯定沉,我的KT板还没有揭皮,打算自己画,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也想做一个,gale的图纸。只是遥控是4vf,没有混控功能,在犹豫怎么解决。

没有混控用Y线, 4个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推是不是大了一点?

有一点角度, 照片上角度更大. 我的安装座是窟窿眼调整角度的.

一般保持在3-5度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
漂亮,好手工,可惜我没这手艺,只有注定买机的命了

网友:
学我啦。用板做仓身苏47

网友:
做得不错,飞得也不错!

网友:
这辉机 的确满漂亮的  我很喜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混控用Y线, 4个舵机的.

四个舵机怎么控制呢?请求详解!我从《航空模型》上找出了一种机械式尾翼混控装置,打算尝试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舵机怎么控制呢?请求详解!我从《航空模型》上找出了一种机械式尾翼混控装置,打算尝试以下。

两个舵机做副翼,两个舵机做升降舵. 分别Y线把副翼的舵机和升降舵的舵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