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没有人把lama v4 改成断电降落

楼主(2008-03-10):
如题 通过更换单向轴承能否达到效果呢 纯粹就是一个想法 请大家不要拍砖

网友A:
我通过遥控器上的熄火功能 试过 没啥用的
一切熄火 就直接掉下来 没浮力的

网友B:
变螺距的才可以

网友C:
断电降落由市面好处好?

网友C:
断电降落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