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的cnc泡沫切割机(一)

楼主(2008-03-10):
先上个电子电路的图  以前发过机械的图不知道怎么贴没了 以后在上图

  谢谢蓝猫大人提供软件和图 还有pppcat  还有一些给我帮助的朋友(很多了)!!谢谢

cctv和mtv就不用谢了

并联一个2803 电流又大一点

楼主:
电机振动很大 转动也不流畅 2803发热很严重 所以准备再找小电流的步进电机试一下  机械图下次再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上个电子电路的图  以前发过机械的图不知道怎么贴没了 以后在上图

  谢谢蓝猫大人提供软件和图 还有pppcat  还有一些给我帮助的朋友(很多了)!!谢谢

cctv和mtv就不用谢了
http://photo.5imx.com ...

很好嘛

楼主:
忘记一件事 要软件和图纸的朋友发个邮件到我邮箱 我好方便回复laojiaozhu@163.com
这样也好支援共享亚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吧!!!
一般我几天看一次邮箱 所以回复不是很及时 请见谅!!

网友:
我的5V供电·只发热但不算汤,电机进行很顺,不知你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的电机大于1A?

楼主:
哈哈 是数控机床上下的 准备找个打印机用的电机 可是不知道找什么什么型号打印机的

网友:
我也焊了一块,已通过测试

电机振动很大 转动不流畅是因为转速调的高导致丢步

网友A:
打印机用的电机

是啊。我也正在想,什么样打印机的步进电机可以用作泡沫切割机,或是什么型号规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也正在想,什么样打印机的步进电机可以用作泡沫切割机,或是什么型号规格?谢谢

他门说用爱扑生1600k的电机!! 我还在找

楼主:
我换了个3.1v的电机 电流是1.55a的 可是还是老毛病 电机不转 不停的在一步上来回抖动!!  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3.1v的电机 电流是1.55a的 可是还是老毛病 电机不转 不停的在一步上来回抖动!!  求助

注意步进电机按一下图中脚位接线,
89C2051的2脚脉冲3脚方向,4脚脉冲5脚方向,6脚脉冲7脚方向,8脚脉冲9脚方向,
符合以上条件绝对可以转,除非你的电机不是2相6线制的
1600K的步进电机绝大部分型号是EM-238或EM-44,因为泡沫切割机不需要很大的力矩,所以很多39或42型电机都能用,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电机的步进角是3.6度的,Y轴最好用1.8度的这样切割机翼的上下弧面精度高一些

楼主:
谢谢 我马上回去检查

网友:
泡沫切割机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B:
请问LZ 你的ULN2803可以并联使用吗?是不是可以增大驱动电流呢?

网友:
cnc泡沫切割机

今天去找爱普生1600K的步进电机,结果打印机专修店的技术人员问:1600K 几,按照他的说法,1600K分1、2、3……,又晕了,谁能赐教步进电机什么型号规格?怎么和卖的人说…………。谢谢

网友:
与其你到爱普生专修店去找(肯定不便宜! ),还不如上淘宝拍几个回来,50的3个才50块大洋 。我可不是托啊 。所以店面是哪家你就试试看吧 。

网友:
LQ1600K 的步进电机, 是用35V驱动, 5V锁定的, 电流至少1A以上, 2803根本不够的, 不烫才怪. 建议楼主用 TA8435

网友:
其实,泡切用的电机是最好找的,对于这个版本的电路,只要是5、6线的,电压大于5v,电流小于1a就可以很好的运行,epson的很多打印电机是12v的、电流也很小0.3a的也非常好用。
    另外市场上有一种兄弟打印机上的42型的圆电机,电压是12v的,电流0.3a,是全新的价格很便宜,步进角7.5度非常好用。大家可以参考。

电机运行不流畅,多数是电机速度设置快有关系,可以调的慢一点,泡沫切割速度快了会切坏的。

网友:
cnc泡沫切割机

到专修店时,没有考虑成本问题,如果网上是50,他不会要我多的。
关键是淘宝网没用过,另外不在一地,有什么问题,解决的困难多一些,我的想法不一定对。

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的提醒和帮助,仁者智言,我会尊重各位意见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 你的ULN2803可以并联使用吗?是不是可以增大驱动电流呢?

  是的 并联可以用 我拖我的1.55a的电机 2803微热

楼主:
电机建议淘宝上找 我找到个才13块 不是打印机上的 好像是什么地方拆出来的

网友:
这是1600K用的两种电机em-44和em-238,em-44比em-238厚6MM,你只要告诉老板要字车电机就行了,1600还有送纸电机是大步进角的

我的切割机已经开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