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V1的十字盤, 用在YT 450SE上

楼主(2008-03-10):
想問一下, Wing 450V1 的十字盤, 是不是只要改裝一個長球頭, 就可以用在YT 450SE 上 ?
質量好嗎 ?
十字盤的大軸承, 是不是用標準的 6803ZZ (Φ26xΦ18.5x4mm) .
謝謝.

网友A:
是的,加个长球头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通用,质量不比亚拓差

网友C:
我把Wing的整个旋翼头装在YT 450SE 上,已经用了半年了,很好~~

楼主:
那新的 Wing450 V2 十字盤呢 ? 前面的 2 個球頭位, 改放在一個橫臂上, 後面又加回一個長球頭,
這個十字盤可以用嗎, 看來位置是一樣的, 不過橫臂有什麼好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