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改轴承球头扣

楼主(2008-03-10):
压带轮

这个还不会装!

网友:
我也将尾推拉杆球头改为轴承球头扣了

网友A:
我也将尾推拉杆两头球头改为冰大的轴承球头扣了,但我两面装的方向和LZ你的正好相反,不知道我装没装错,我是把轴承球头扣轴承凸的那面朝里,凹的那面朝外装的

网友:
加工精度是没有问题的,放心用吧,另外推力轴承的装法有一个帖子写过,搜索一下我的贴子.

楼主:
压带轮转起来不同心!重发个新的,推力轴承以装好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带轮转起来不同心!推力轴承以装好好了!

LZ 是说压带轮轴承没有压在压带轮中心是吗?如果这样的话,是完全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将尾推拉杆两头球头改为冰大的轴承球头扣了,但我两面装的方向和LZ你的正好相反,不知道我装没装错,我是把轴承球头扣轴承凸的那面朝里,凹的那面朝外装的

反一下,掉下来就会玩完!

网友B:
尾推轴承哪里有卖啊,给个淘宝链接行吗?(该死的球头扣,虚伪大啊)

网友:
http://shop34792547.taobao.com/?asker=wangwang   这家去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推轴承哪里有卖啊,给个淘宝链接行吗?(该死的球头扣,虚伪大啊)

找4楼的
iceman
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将尾推拉杆两头球头改为冰大的轴承球头扣了,但我两面装的方向和LZ你的正好相反,不知道我装没装错,我是把轴承球头扣轴承凸的那面朝里,凹的那面朝外装的

LZ装的对着呢..你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装的对着呢..你装反了

我的绝对没错,装的时候就掉下来过,所以不会错的   如果反过来,掉下来是切底的!!有法兰的朝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绝对没错,装的时候就掉下来过,所以不会错的   如果反过来,掉下来是切底的!!有法兰的朝外

我没说你装错了吧?

网友B:
图中红圈位置的球头扣能否换成轴承的,球头直径4.75MM不知选用何种规格的轴承。(这里虚伪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红圈位置的球头扣能否换成轴承的,球头直径4.75MM不知选用何种规格的轴承。(这里虚伪比较大)

肯定不能换,因为这个地方不是直线运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