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遥控,大家发表看法

楼主(2008-03-10):
收发晶体另购 接收机另购 遥控器能不能钉一个 低要求 达到成品机的遥控水平就行了

网友:
看法是,假如你不是科班出身,那么,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DIY遥控器

网友:
看法2  如果你没有必要的工具 建议你还是买成品。。

高频电路DIY 组装容易调试难!   想起毕业设计做的那个非接触式IC控制 高频部分是把人整惨了的。。示波器看的头疼

网友A:
如果是想省钱就不要DIY了, 贵啊.
我现在用的遥控器, 收/发/晶体, 才 178 RMB 的报价.
DIY的话, 光是几次的快递费, 就爽死了.

不过, 为了感觉DIY的乐趣的话, 还是支持的, 那样会很有成就感.
但是安全性, 值得考虑, 找人少的地方试飞, 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想省钱就不要DIY了, 贵啊.
我现在用的遥控器, 收/发/晶体, 才 178 RMB 的报价.
DIY的话, 光是几次的快递费, 就爽死了.

不过, 为了感觉DIY的乐趣的话, 还是支持的, 那样会很有成就感.
但是安全性, 值 ...

布丁 你还是买的贵 哈哈。
偶买兔子的二手飞翼  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拆了再说。
一看遥控三通 不过四通电路齐全 自己补个电位器就OK 接受也是补焊个跳针再把2个电阻焊上 好咯 四通遥控接受搞定。

晚上翻翻GOOGLE 找到IC编码输出脚 自己做了个接口板  呵呵 模拟器接口也搞定了。

结果一算  基本全新四通遥控+接受+2舵机+有刷电机电调+电池才130  哈哈  还有个空的泡末飞翼估计想炸坏有点难度了

网友A:
不一样喔, 你的设备如果失控了, 你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如果我的遥控器失控了, 就可以骂别人了.

再说了, 我是找熟人买的, 我知道他给我的价格比别人的贵一点儿.

网友A:
5 楼还是狠强的, 能改成功已经狠不简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喔, 你的设备如果失控了, 你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如果我的遥控器失控了, 就可以骂别人了.

再说了, 我是找熟人买的, 我知道他给我的价格比别人的贵一点儿.

估计失控还是有难度 。。

偶还没遇到过,。

还是研究小黄蜂如何把红外线遥控改成FM调制   这个更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5 楼还是狠强的, 能改成功已经狠不简单啦.

。。。。

只要你看的懂PCB板  那个遥控你都能100%改成 。。

根本就是个四通控 电路齐全(如果四通道电路设计了 但是没元件 就麻烦,需要对照其他通道自己找元件 定参数 累)
只是没接线 自己装个电位器 摇杆上找个旧的拆上去就OK     难度系数1%   估计你闭眼都能完成。

加模拟器接口也容易 借个图给你看哈

网友:
楼上开个新贴, 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网友:
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哈

以前翻老贴看到过 再贴重复的没意思。

再说了 没有技术含量的会被人批斗滴 。。

还是继续搞偶的小黄蜂哈

网友:
看到天书我就头大。。。。

网友:
三个字:没必要

五个字:绝对没必要

七个字:绝对根本没必要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B:
呵呵,据说天地飞就是DIY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据说天地飞就是DIY出来的。

但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DIY出天地飞的

比如说95%的人就不可能。

有技术没条件的  有条件没技术的  什么都有就是没时间的  当然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没有的纯粹是空谈。。。。。。。。。。。。

网友:
DIY遥控器的电路一点都不难。难在外壳和操纵杆的结构上。本坛不是有牛人把天地飞改成8通数码控的先例么!

网友:
还有人把TDF6改成了14通道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