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遙控器中英文参数对照表

楼主(2008-03-10):
各式遙控器中英對照表

AB.ABK.ABRAKE-------阻流閥。滑翔機之3CH.阻流閥。減速用。
ACCE ----------加速。與專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MIXING)。補正混控修正用。
ACRO ----------飛機模式類型。
ACT -----------機能動作 (使用時程式機能顯示)。
AI.AIL --------副翼動作 (Futaba在1CH動,JR在第2動)。
AI-DIF --------副翼差異可使左右副翼動作發動之機能調整。
AIL-FL---------副翼→襟翼。副翼→襟翼混合。(飛機用)。
ALL -----------全部。
ALVATR --------副翼和升降舵。能產生組合副翼與升降舵之動作的混合一起使用連動。
ATL -----------只在油門低速產生微調動作之機能。
ATV -----------可單獨調整伺服器動作之機能左邊或右邊%比大小向量調整
BFLY ----------蝶形(V型飛機)混合滑翔機之制動混合。
CH1 -------頻道1(Futaba為左右、JR為油門)
CH2 -------頻道2(Futaba為上下、JR為左右)
BCH3 -------頻道3(Futaba為油門、JR為上下)
CH4 -------頻道4(Futaba為尾舵、JR為尾舵) 直升機用時為接陀螺儀RUDD線。
CH5 -------頻道5(Futaba為直升機陀螺儀用飛機為收腳、JR為收腳或放鞭炮用)。
CH6 AUX1 ---頻道6(Futaba 為飛機襟翼、升機為螺旋漿、JR為飛機襟翼、直升機為螺旋漿用)。
CH7 AUX2 --頻道7(Futaba 為飛機阻流閥減速用、JR又可為陀螺儀用)。
CH8 AUX3 --頻道8(同上功能或B?BCLL找機子用)。
CH9 AUX4 --頻道9(同上功能或射影機用)。
CH10 AUX5 -頻道9(同上功能或用電源指示燈用)。
CNTR ------中央。開關的中央
COPY ------複寫。數據機之複寫(可程式複製或傳輸)。
CROSS -----交叉位置。使用開關的背面飛行機能使用時,低側螺矩交叉之處(Futaba特殊功能使開關變換位置)。
D/R- -------A、E、R舵腳轉換機能(大動作小動作比率調整)
DATARST ----數據復位(RESET將設定好的記憶清除)。
DELAY ------延遲回路
DISP -------顯示。微調之顯示方法。
DOWN -------下側。
EG/S -------引擎啟動裝置。引擎啟動裝置開關機能
ELELE ------升降舵,2CH動(JR為第3動)。
ELEVON -----副翼升降舵組合副翼與升降舵之動作的機能調整。
ERROR ------錯誤當機。(請在從開)。
ERROR BACKUP ---支持系統錯誤,設定之數據全部消失當出現此訊息時請立即送修。(記憶電池沒電了)。
ERROR LOW BATT---低電池錯誤,電池電壓下降。(請自行充電即可)。
ERROR MDL SEL ---模型挑選錯誤,資料庫之錯誤顯示。(程式錯誤)。
EXP- ------------對應搖桿動作之伺服器動作。指數感度快慢設定。
EXT-MEM ---------擴張記憶。外部記憶。(Futaba有,JR沒有)。
F/S --------------安全控制裝置。正常電波無法接收信號時之各伺服器的動作位置設定。(防止干擾時所設定用)。
FL,FLP ------襟翼6CH。(JR為陀螺儀用)。
FLP→A1 -----襟翼→副翼。襟翼→副翼混合。(飛機用)。
FLPRON ------副襟翼。使副翼擁有襟翼功能之機能。
FLPTRM ------襟翼微調。襟翼之微調功能。(修正用)。
FREE --------自由。無設定安全裝置開關。(避免功能開關因撥到而設定的保護開關裝置)。
GE,GEA ------齒輪。第5CH。(飛機收腳用,直升機F陀螺儀用)。
GLID1FLP ----滑翔機、飛機-1襟翼。滑翔機用之混合左右各一伺服機。
GLID2FLP ----滑翔機、飛機-2襟翼。滑翔機用之混合。
GY,GYR ------陀螺儀5CH。(收信機輸出控制用)。
HELISWH1 ----一般直升機用混合型。
HELISWH2 ----特殊CCPM直升機用混合型。
HLDP --------保持位置油門保持時之油門固定不動位置。
HOLD --------保持進行自轉著陸時之油門保持(SLOW)低速機能。
HOV-PI -------停懸螺距懸停遙桿在中立時之螺距旋鈕微調機能。
HOV-TH -------停懸油門懸停遙桿在中立時之油門旋鈕微調機能。
IDL-1 --------定速切換1時翻跟斗、540度旋轉等的上空飛行之設定。(引擎定速特技第一段設定機能)。
IDL-2 --------定速切換2。翻滾表演等上空飛行的設定。(例3D等動作)。
IDL-DN -------定速切換利用開關使引擎轉速下降之機能。
INH ----------INHIBIT。機能停止。(功能設定沒用時所顯示)。
INIT ---------INTIALIZE。資料庫之格式化。(重新,此功能少用必免當機修理)。
INVERT,INVR --INVERTED。使用開關,背面飛行機能。(倒飛和正飛飛行操控方向同。(3D飛行則操控相反)。
L/D --------LEFT/DOWN快速翻滾方向切換向下。
L/U --------LEFT/UP快速翻滾方向切換向上。
LIN --------LINEAR。直線的。以油門遙桿操作混合之方向。
LINK -------連動 程式混合中之機能。(一次同時進行兩個伺服之動作,例如飛行動作補正)。
LOCK -------鎖住。不能使機能咦鳌?
MANU -------手動。以開關操作。(不用進入程式內設定)。
MOD --------調變。變調之信號型式。(PCM、PPM之類)。
MODEL ------模型。模型機能。(多台模型記憶功能切換之用)。
NAME -------模型機能之名稱。(可將各設定記憶好的程式加以命名)。
NEGA -------NEGATIVE。畫面之微調顯示以明暗表示
NEXT ← → -有次畫面。(程式內,程式再進入指示)。
NORM -------標準飛行。停懸等一般飛行之基本設定。(初學者 專用)。
NULL -------零、無。(表示此功能開關設定無)。
OFF - ------程式功能機能OFF沒開或電源開關OFF。
OFST-1 -----OFF-SET1。利用開關之微調補正
OFST-2 -----OFF-SET2。利用開關之微調補正
OK? --------可以嗎?(執行程式功能前的確認)。
ON ---------程式功能機能OFF沒開或電源開關ON。
PARA -------參數。參數機能。
PCM --------PULSM CODE MODUL-ATION的略稱。脈波電碼調節。(變調電波之信號型式)。
PI-PIT -----螺距。6CH。(直升機第五伺服機螺旋漿動作使用)。
PI-CRV ------螺距曲線。以五個螺距點之動作所作之曲線調整。
PI-TRM ------螺距微調。(可做飛行中的修正調整)。
PMIX --------任意頻道間之混合。(伺服機的混合連動的意思)。
POS ---------位置。場所。(所設定的開關位置可任意的變換位置Futaba才有的功能)。
POSI ------- POSITIVE。程式功能畫面之微調顯示是以白底點黑線的方式呈現目前所在執行的程式指示。
PPM ---------脈波位置調節之略稱(變調之信號型式)。
R/D ---------右下。快速轉動方向轉換補正調整。
R/U ---------右上。快速轉動方向轉換補正調整。
REVERS,REV --正反向。伺服器之動作方向變換機能調整。
REVOLU ------抑制主旋翼之反動旋轉的混合尾舵機能力補正使得上升或下降時直升機不會產生旋轉偏移現像。
RU,RUD ------方向舵,第4CH。(接陀螺儀控制尾部)。
SAFE --------安全裝置開關。
SEL ---------選擇。模型之選擇。(切換顯示功能)。
SEL ---------設定。決定。(切換設定功能通用字語)。
SNAP,SNP ----快速滾動。以開關操作快速滾動的機能。
SPEED -------速度。速度混合。
START -------爬昇功能。爬昇混合。
STEP --------步近。微調的不進量。(數皇娇烧{整大小量)。
STICK,STK ---桿。
SUBTRM ---程式內伺服機個別之中心點調整機能。(內中心點微調,IDL-1、IDL2可再做調整)。
SW ----------開機。(電源開關)。
TH,THR ------油門。(Futaba第3CH、JR為第1CH)。
TH-CRV ------油門曲線。以五個油門點之動作所作之曲線調整。
TH-CUT ------油門停止。引擎停止。(讓直升機熄火轉動)。
TH-DLY ------油門延遲。延緩。(使油門動作變慢)。
TH-HLD ------油門保持。使油門固定在惰速或停止位置之機能。
(比賽科目之一熄火降落,或是尾部螺絲發生鬆時,當正在自轉的時候,此功能可以讓尾部不動而讓直升機有時間快點下來。
TH→NDL -----油門→油針。專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雙伺服用)。
TIMER --------定時器、碼表。(遙控器計時使用時間)。
TRAINR -------訓練機能。(子母機教學連線訓練用)。
TRIM,TRM ---- 微調、微調機能。
TYPE ---------樣式、混合樣式。(飛機、滑翔機、直升機、雙漿直升機。所可以變換程式功能的選擇樣式)。
UNLK ---------解除。
UP -----------上。
V-TAIL -------組合升降舵與方向舵動作之機能混合控制。
WAIT ---------等待。(執行程式中的等待)。
WARNING ------警告顯示。(異常指示時請小心檢查)。
WARNING AIR-BRAK---阻流筏的開關在ON的狀態下。(飛機減速板向下或襟翼用)。
WARNING BUTTRFLY --蝶型或V型飛行機開關在ON的狀態下。飛機。
WARNING IDLEDOWN -(惰速切換下〉惰速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IDLEUP ----(惰速切換上〉惰速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INVERTED –-倒飛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SNAPROLL –-快速翻滾開關ON的狀態下。
WARNING THR-CUT ----油門停止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THR=HOLD ――-油門保持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TRIMOFST ---微調補正開關在ON的狀態下。

网友:
估计以后才用得着

网友:
太复杂了,晕!!

网友:
遥控器中英文参数对照

对于使用遥控器,英文不熟悉的人有帮助。谢谢

网友:
好帖,收了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