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模飞机的调整与试飞

楼主(2008-03-10):
一、目测检查从飞机前方看(正视方向):
机翼左右上反角与水平尾翼的夹角是否相等;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是否垂直。
从飞机上方看(俯视方向):
机翼、垂直尾翼、水平尾翼有无偏斜;机身是否左右弯曲。
从飞机一侧看(侧视方向):
机身是否上下弯曲。
以上检查如有明显偏差,应予校正。
检查重心位置是否在翼弦的50%位置,如不是,可用橡皮泥在机头或机尾增加配重进行调整。
二、动力试飞:
一架调整好的模型飞机,只有同时以正确的姿势放飞,才能真正飞出好的成绩,所以掌握正确的放飞方法很重要。
1、放飞时站立的姿势:两脚左右并列,微微分开,双膝略弯,身体向右转过一些。
2、手执模型的部位方法: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螺旋桨桨尖,右手拇指和食指、中指一起捏住翼台下面机身重心部位,手腕、手臂自然放松。
3、模型机头略略抬高,飞行动力越大,机头越高,同时模型飞机向右侧倾斜,模型高度比我们的肩膀略高一些。
4、左手松开,让螺旋桨转动,右手保持原来的倾斜角度,把模型沿机身方向轻轻向前送出,同时带动身体左转,右髋上提。
5、模型起飞时,要正对风向略偏左,这样有利于模型飞机的起飞爬升
6、先用小动力试飞,橡筋缠绕100~120圈。试飞时,右手拿住机身重心位置,左手扶住螺旋桨,迎风轻轻平推出手。
7、通过调整垂直尾翼后缘,可以改变飞机的盘旋半径。
8、当出现机头上扬飞机作波状飞行时,应在机头适当增加橡皮泥配重;向下俯冲时则在机尾适当增加橡皮泥配重。
机头朝上,偏离直线斜飞,说明重心偏后,要配重机头。
机头朝下载,偏离直线斜飞,说明重心偏前,要配重尾翼。

9、飞行正常后可进行大动力飞行,橡筋的最大绕数应根据使用的品种和维护方法来决定。
三、比赛和游戏
留空时间比赛:
记录模型从离手到着陆的飞行时间。可以单独记录留空时间;也可听口令同时起飞,按着陆先后排定名次。
飞机制作、飞行综合评价表
姓名
制作分
飞行分
留空分
总分
完整、准确(20分)
比较完整、准确(10分)
欠完整、欠准确(5分)
平稳飞行(10分)
飞行欠平稳(5分)
每秒2分

四、活动的延伸
根据以上所学的制作和比赛的知识,修改你的模型飞机,尝试一种新的比赛方法。
1、载重飞行:
在规定的直线距离内(比如30米),看一看谁的模型承载重量最大。
因为飞机的自重越轻,留空时间就越长,飞行的距离就可能越远。飞机加上载重后,飞行距离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要想使你的飞机承载的重量最大,又要使其飞行距离达到30米,那么就有必要动手改造一下你的战机了。同学们试一试,看看谁的飞机装的多、飞的远。
2、特技飞行:
调整一下机翼或尾翼,看看你的飞机能不能做出筋斗、横滚等特技动作。

网友:
橡皮筋动力飞机...

网友:
飞机... 动力

网友(2008-05-14):
学习了.对于新手来说,这个比较重要....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