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感觉飞机很小,看不清楚,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10):
如题,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戴个放大镜!或者换个大屏幕!!

网友:
G3.5可以调整飞机的大小,就是屏幕上右数三个工具栏里,你打开看看,有个+号和一个—号,就是调整飞机大小的。

楼主:
非常感谢!!晚上试一下~~

网友:
直接按键盘上的- 和+ 就可以放大

网友:
我的G3.5 一启动就是全屏的.但是图象有点往右,  但是只有一点ALT 选飞机或选场地,图象又回中了,一选好,开始飞 图象又偏右了 !
请问是咋回事啊?

网友:
在G3.5 可以按 “Z”鍵来循环切换视图模式

分别为固定,自动及手动

请按“Z”切换到手动模式 ,然后按 "+"   "-"来放大缩小视图就行了

G3做得很细致 模型的可动的小零件都能看得到而且动作接近真实

还有 按“N” 鍵新开一个 视窗

你可以定义多个视窗一个用来看全局一个用来看大图,多方位观察你的假JJ

其实 以上操作由一个鍵都可以替代 即大鍵盘区的数字鍵 "1"  (反正是 123 鍵中的一个都可以按下试试”

这时会出来一个姿态图,这个图是透明且没背景的,比放大视窗好,JJ飞再远也可以完美地看到其姿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