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4是不是小炸一两次A轴就弯?

楼主(2008-03-10):
lamaV4是不是小炸一两次A轴就弯?  我的lama A桨总是双桨,怎都调不好,飞的时候机身有些抖。肉眼也看不出来A 轴弯没弯!!         飞机只是小炸了两下 桨烂了个两毫米大的个小口子,快炸的时候我都关油门呀

网友:
拆下来放在桌子上滚动一下就能够看出来是否弯曲哦!

楼主:
大哥  上面还有个塑料头 没法滚动呀?

网友:
在桌沿滚就可以了啊!
基本上LAMA打桨,轴就弯,然后机身就开始发抖

网友A:
再炸几次就炸回来了,就好了

不是开玩笑

网友:
有个经济的方法,我用自行车辐条的,
5毛一根,可以剪成2个A轴,非常好用
虽然有点双浆,但总比每次都买A轴要好吧,
但是有一点A轴一定要是金属头才能用的,金属头能拆卸的
我就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炸几次就炸回来了,就好了

不是开玩笑

厉害

网友:
是真的咯,,

网友B:
我的主轴A(就那根套管)是前几天刚换的新的,没飞两天就有点小偏了。不想买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弄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轴A(就那根套管)是前几天刚换的新的,没飞两天就有点小偏了。不想买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弄正啊。

套管应该是B轴吧?

网友:
套管是b轴啊,如果那个都弯了估计a轴也over了,还是直接买跟金属的吧,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