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提问,桨和无刷的搭配有什么公式什么的么?

楼主(2008-03-10):
RT,经常看到高手讨论什么无刷配什么样规格的桨,不知道哪里可以补补这方面的知识呢?高手赐教

网友A:
就象是鞋和脚的问题,要适合

网友:
用电机KV*电压,算出电机转速,对应搭配螺旋桨转速,用GWS或者APC的或者其他螺旋桨功率计算器算出对应的螺旋桨输出功率和对应的螺距速度以及拉力,对比电机的最大额定功率,超了就是过载,过载的结果是烧电机

例如 用亚拓420/2950KV配APC8060桨,用11V锂电驱动,理论螺旋桨转速为32450转,理论上螺旋桨功率为9万多W,电机额定功率为300W左右,严重过载,用一个800KV的2212,11V驱动8060,转速大约8000转,螺旋桨功率98W,现在2212级别800KV的电机最大额定功率一般是120W左右,只要不是过载运行,拉力和气流速度满足要求,考虑扭力和飞行速度,8~10寸桨都不会超负荷

另外,内转子电机由于转子力臂小,所以扭力小,一般是高KV的,直驱需要看KV计算功率上对应的小桨

网友B:
螺旋桨功率计算器需要在网上搜索下,我机上是下载下来的运行文件

其实大致上估计是计算的:螺旋桨功率=螺旋桨拉力*螺距速度,由于桨型和螺距产生的拉力我们不会算,所以还是上网搜索下把,大致思路就是这样的

选桨的时候要考虑螺距,公式计算出的螺距速度是最大飞行速度,实际上要打折扣的一般拉力和速度打50~85%都有可能,看你选的桨合适不

例如同样是10寸桨飞3D,APC的1050、GWS的HD1060和SLowfly系列的1047,9060和9048,同样是10寸或者9寸,达到相同拉力的情况下,大螺拒消耗的功率要大不少,3D飞行为主的话,尽量选大桨小螺距

另外,高速桨一般桨尖是尖的,低速是宽大的,用错了,效果也差很多,例如APc的1050和Gws的1047飞3D,1047会省电很多

网友:
新手必读:电机、浆、电池、机型的相互关系。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网友C:
支持5楼大部分的说法, 但有一个地方不同意.

不可以仅根据KV值配桨.
例如: 在 3S 下, 用 KV值 1000 的 XXD 2820 配 1206 桨, 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上到 4S 的电池.
但是, 如果用一个普通的 KV值 1000 左右的 2208 电机, 配 1206, 那就算是 2S 的电池, 都可能过载.

楼主:
谢谢,各位了,学到不少东西,布丁大哥的意思应该是说同KV的电机应为尺寸不同,扭力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同KV的不同规格的无刷不一定能上一样规格的桨。。。。。
咱们这个固定翼版块教程太少了,一些基本原理新手好难搞清楚。。。。哪位版大给搞点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象是鞋和脚的问题,要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5楼大部分的说法, 但有一个地方不同意.

不可以仅根据KV值配桨.
例如: 在 3S 下, 用 KV值 1000 的 XXD 2820 配 1206 桨, 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上到 4S 的电池.
但是, 如果用一个普通的 KV值 1000 左右的  ...

我说的是可能未够细致,但也要看个人的理解,
我的文章里写的原意是相同或近似的型号的电机主要是2212-2215
因为大部分新手都是玩这个级别的.
你也来搞个极端的2208.2820来比较,最好搞个A5330来比较更明显.
不过给你点了出来就更能让更多的新手深入理解:loveliness:

网友(2008-06-03):
顶起顶起,

感谢各位前辈认真细致的讲解,给我们新手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高速桨一般桨尖是尖的,低速是宽大的,用错了,效果也差很多,例如APc的1050和Gws的1047飞3D,1047会省电很多

APC10X5会比GWS1047省电的,当然,前提是输出同样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