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是什么电机? 多少级别的。。雷鸟能否用

楼主(2008-03-10):
高手看看这个是什么电机? 多少级别的。。雷鸟能否用    就怕飞不起啊

网友:
貌似380 电机。

网友A:
是个有刷电机。雷鸟最好用370的电机

网友B:
这个是飞达的400电机,雷鸟可以用。。。。另。。。kt2002,烦解释下有刷的KV为何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有刷电机。雷鸟最好用370的电机

这个是否37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飞达的400电机,雷鸟可以用。。。。另。。。kt2002,烦解释下有刷的KV为何物?

400 比 370好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