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中舵机突然挂了

楼主(2008-03-10):
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这是第三次了。<object><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param name="wmode" value="transparent"></param><param name="movie" value="
http://6.cn/player.swf?flag=0&vid=tiOQhxmWsnB0v36TexAZRw"></param><embed
src="
http://6.cn/player.swf?flag=0&vid=tiOQhxmWsnB0v36TexAZRw
" width="480" height="415"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wmode="transparent"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object>

网友A:
天哪!损失惨重哦!

网友B:
哇 太惨了 楼主用的啥舵机? 我用辉盛和ESKY8G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辉盛9克,己是第三次出现这种现象。不知是质量问题还是.............

网友D:
太背拉,三次 汗哦.......

网友E:
每次都是向左边倒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一次是十字盘后方那只,两次左边。

网友G:
深切慰问!还是换65MG吧

网友H:
你的桨转速好像狠高啊,才悬停,舵机负荷大就容易坏,2000转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I:
转速高螺距小,舵机负荷应小才对嘛?

网友J:
太惨了,同情,我真是不敢用辉盛了

楼主:
上次的视频,好在没飞起来

网友K:
我也有这种现象,也是辉胜9克,是左面,换了舵机飞了5次了,没出现,也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L:
我也是辉盛9G,怕怕哦~

网友E:
不是吧 我朋友就用的辉盛9G 飞YT 没出现过突然跳舵的情况啊 我觉得是抖舵

网友M:
不是吧。够惨呀。。。。。

网友N:
太恐怖了,我也用辉盛9克舵机。LZ能说舵机是卡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楼主:
十字盘左面舵机突然下拉,大油门时出现、小油门正常。

网友O:
辉盛换新的,还 有就是舵臂垂直,平行吗?

网友P:
楼主,换个控试试,估计是混控有问题.

网友N:
貌似,控有问题.因为你前面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同意LS的换控试试

楼主:
控有问题为什么更换舵机后正常了?看现象是舵机问题

网友N:
你如果认定是舵机的话那换其他牌子的舵机试试,如果还出现上述现象那应该确定就是舵机的问题。希望LZ尽快找到原因。

网友Q(2008-04-24):
不可思意

网友R(2008-08-14):
飞机都变成那样了!

网友S:
我觉得还是查查电调是不是离接收机太近了导致的吧 我在室内手拿着调飞机的时候就发生过此类问题1、尽量远离大的家电、电线多的地方 2、检查接收机天线是否完好完全拉出一段距离以便接收良好,再检查接收机和电调的距离不要太近否则必定会被干扰。 希望你早日找到飞机事故的问题揭开莫团

网友T:
默哀..默哀..
调好飞机再飞是重要..

网友U:
向一边倒呀,是不是接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