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你一跳

楼主(2008-03-10):
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这是第三次了。<object><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param name="wmode" value="transparent"></param><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6.cn/player.swf?flag=0&vid=tiOQhxmWsnB0v36TexAZRw"></param><embed src="http://6.cn/player.swf?flag=0&vid=tiOQhxmWsnB0v36TexAZRw" width="480" height="415"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wmode="transparent"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object>
先前的一次http://6.cn/watch/4194635.html

网友A:
还好离得远

网友:
炸的蛮干脆的

网友:
蛮干脆炸的

网友:
向是什么部位脱了引起的.仔细检查.

网友:
看样子像是陀机突然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离得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都没脱,看先前的一次http://6.cn/watch/419463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转贴视频,顺便请教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转贴视频,顺便请教方法。

第二排最后那个图标就是

网友:
会不会是室内干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否更详细点,没理解

网友E:
非洲人过沟

黑人一大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否更详细点,没理解。

楼主:
[iframe]http://6.cn/player.swf?flag=0&vid=hxsAsWbhYpr3JKgUkPjXgw[/iframe]

网友:
我也用辉盛9G,怕怕哦~

网友:
怎么炸的?好像是舵机突然失灵撞地了?什么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6.cn/player.swf?flag=0&vid=hxsAsWbhYpr3JKgUkPjXgw[/iframe]

不是[iframe]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已掌握。

网友:
太恐怖了~…………

网友:
居然会这样??怕怕了~~

网友:
怎么感觉象失控啊?LZ你用的什么控啊?

网友:
可能是电机震动过大,导致舵机死掉,我的GL450原来也是这样,用的西尔460FS电机,不到一个起落肯定有一个舵机死掉摔下来,连摔N次,LZ换个电机试试吧

网友:
幸好 离得 远

网友:
LZ你的控当时电压够吗?

楼主:
不是控的问题.换舵机后解决.

网友:
炸得有特色

网友:
劣质舵机

网友:
应该是舵机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人一大跳

网友:
我靠,帅气。。。

网友:
蛮干脆炸的,没理解

网友(2008-07-17):
关注LZ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人一大跳

这话中听..我还头一次学到..

网友:
好像是失控,可能是零件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