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双桨的问题?

楼主(2008-03-10):
用玻桨一直没事,一换木桨就出现双桨,何解?

网友A:
浆的特性不一样,玻纤浆较硬

网友B:
该如何解决

网友C:
木桨的硬度不够就会造成双桨。只有耐心的调整两只桨的螺距,尽量调整到中速油门的时候双桨消失,高速油门的时候略有双桨就可以了。
当然调整前对,木桨进行配平也是必须的。

楼主:
我的桨上机前重心、重量都已经配好了,看来要先用木桨调到没有双桨,然后再上玻桨

网友D:
也不一定没有,每对桨的桨型都不能保证完全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