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热切割!

楼主(2008-03-10):
呵呵,我图片转换的差劲,请高手帮忙转下: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362320&db=TECH
有原创的热切割哟!

网友:
没看见产品

网友A:
请问楼主用什么提供电源 , 是隔离变压器吗? 多少V的电源,
50,60度的温度够吗? 我测试过要100左右才比较好切哦,

网友:
发日原理是啥?直接把吉他钢铉接在正负极上不会短路么?

楼主:
下手就行~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什么提供电源 , 是隔离变压器吗? 多少V的电源,
50,60度的温度够吗? 我测试过要100左右才比较好切哦,

2弦长50~60厘米时,12付3.4安的变压器正好温度能切割!
变压器普通的,注意安全!
呵呵

网友B:
我用打印机上的30伏变压器

楼主:
这个好象不在于电压高低,

引用 网友B:
我用打印机上的30伏变压器

可能需要大电流而已,电压应该不太主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2弦长50~60厘米时,12付3.4安的变压器正好温度能切割!
变压器普通的,注意安全!
呵呵

呵呵,兄弟,我有安全隔离变压器,230V输入,12V输出,我也实验过,用温升记录仪测试切割时候i的温度,大概100度左右,

安全还是重要的,你用普通变压器很不安全的,我是做安规的,比较了解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送你上面的变压器,明天上图给你看看,有好几种规格的。
输入输出符合加强绝缘的要求,130度温度保险丝,通过了CE认证,根据EN61558我自己亲自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需要大电流而已,电压应该不太主要……

电流要看电热丝的电阻多大,电压还是要考虑的,太大了不安全,
根据IEC60950定义,安全电压为不大于 dc 30V ,Vpeak 42.4,

网友:
更正一下,DC60V,Vpeak 42.4, Vrms 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