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好了2个EI-33,想做隔离电源,请帮忙看下

楼主(2008-03-10):
得到了3个废的电脑电源的电路板,共有了2个EI-33,1个EI-28001,2个EE16(太小了,还没拆下来)。还有开关管13007若干以及3片494。
          EI-33比较大,感觉适合做DCDC隔离电源,但是我对电源的了解实在太少,所以想请教一下yhybear还有其他的做成DCDC隔离电源的人,请问我该如何做呢?
         还有一定要把磁心的塑料架拆下来?只拆线圈不行吗?你们说的气隙是指什么地方的间隙?是E和I的配合间隙还是线圈绕的时候和磁心中间柱体的间隙?

         我要做的隔离DC需要3路,每路2A、5V的输出,电源是一个18-24V、2A的开关电源,我有一些0.22和0.3的漆包线。请问该主、次级该如何绕?开关频率是多少?

网友:
去手电筒论坛

网友A:
呵呵,我照着yhybear的电路图做过一个,效果还不错~
首先要把磁芯拆开,用开水煮上个三五分钟,然后用热毛巾包住一拉就可以拆开了。拆开后你再把E和I合在一起看看就知道气隙在什么地方了。用yhybear的电路图做的DC-DC一定不能有气隙,所以要把E的两端和中间磨平才能用的。照着那个电路图做出来的频率是60kHZ,绕线也可以按照yhybear给出的绕,初级不变,根据输出电压计算次级的圈数。另外,如果要输出2A的电流的话,次级的压降可能差不多有3v左右吧
呵呵,先说这么多~~

楼主:
了解,正在拿磁心褒汤,看来今晚难眠了。

楼主:
唉!没敢煮,就泡了3分钟,一拉就开了,可E的一个脚也断了。拿下磁芯一比,E 和 I 接的很好,再以灯为背景,看下也没有气隙!可惜了啊!我线都已经拆下了,早知道就不泡了。
还有一个EI-33,可不是一个型号的电源板上的,尽管外观一样,犹豫半天,还是放在水里泡了。

楼主:
哈哈!又泡开了一个,没敢出水,在水里用镊子一拨就开了,再慢慢的把E芯推出架子,好的,呵呵!E I合到一起,依然是配合的很好,没用缝隙。
    气隙就是指E的中间和I在配合时的缝隙吗?像我这样没有的,是不是可以保留用外面的架子了,感觉这样比较安全,架子能起到保护磁芯的作用,真的担心磁芯再断了。

网友:
呵呵,磁芯是很脆呀,一不小心就断了。只要EI合在一起的接触面没有缝隙就可以用的,其大小对应相应的功率。
网上有资料的,各种规格的磁芯对应多大的功率,我这里找不到了,本来想贴出来的。

另外,绕线的时候在满足圈数的情况下,尽量用多股线并绕,已减小铜损。

网友:
我淘了个250W的环形变压器,到时自己改 4路 6V 10A 输出,不怕喂不爆那些电池了,哈哈

我也改过DCDC,用34063可惜不成功 ,初级空载电流巨大,次级一接小负载电压从5V直降到0.几V,郁闷的

网友B:
我也做了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两

其中有我一个 不过要坐飞机去取

网友:
做的真漂亮啊。。

网友:
都是高手,我没示波器,想做这东西也比较难

网友:
对,有示波器做这个东西比较方便点。

楼主:
哇咔咔!一次成功,我的隔离DCDC空载电流只有30几mA!
电路结构不变。
0.26漆包线,12股并绕,中间抽头,频率为80KHz。
具体的电流量不出来!因为我的表、还有公司的几个表全是200mA档坏了(其实就是里面的保险烧了,懒的换),只能用10A档,显示0.03。
没有示波器也能做啊!我用自己的UT70A测的频率,公司的还能显示占空比,现在是48%。

我查到的资料显示EI33的额定频率为25kHz,50kHz和100kHz,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照着yhybear的电路图做过一个,效果还不错~
首先要把磁芯拆开,用开水煮上个三五分钟,然后用热毛巾包住一拉就可以拆开了。拆开后你再把E和I合在一起看看就知道气隙在什么地方了。用yhybear的电路图做 ...

来晚了,呵呵,大家都做完了

网友:
恭喜lz!
带上负载的效率怎么样?关键是看这个了
我试验过的最好的效率是83%多一点,输出功率30w左右,yhybear说能到90%以上
你的输出电压低,效率可能高电压输出时效率好。

楼主:
果然被你说中了。

先绕了一个次级,0.26线10股,7圈。因为空间不多,考虑后面还有2组,所以不抽头,桥式整流,用的管子是RF207,快速管。

桥后,一个470uF,一个104,输出电压6.2V。

接一个12欧电阻,电压掉到4.6V,输出电流0.39A,输入0.3A,效率50%多点。万用表能在整流后的输出端量到80KHz的频率

后来改了频率,50KHz,还是不行。

能用万用表在输出端量到振荡的频率,说明纹波还很大,这个对效率有影响么?

我再试试100KHz。

网友:
呵呵,说说我走过的弯路吧,大概你和你现在的想法差不多
我当初测试的时候也时换过好几个频率,发现效果都不理想,还是用yhybear的电路的参数做比较好,毕竟他是专业搞电子产品开发的,相信他,没错的。
正如gale兄所说的那样,这个DC-DC的效率关键在于变压器的绕制以及次级整流,用双线圈和对管整流效率要好一点。另外yhybear兄还提到过同步整流的,针对单线圈整流的,我没有试验过,不知道效果如何。你可以再看看yhybear的贴子。

楼主:
又测了几个参数。

想提高频率,但换了电阻后就是不振,无奈只能先用80KHz了。

次级加到了11圈(应该是12圈,但线不够了),输出和输入电压差不多。

接24欧电阻输出0.38A、9.11V,输入0.43A、11.28V,效率71%
接12欧电阻输出0.75A、8.65V,输入0.79A、11.28V,效率72.8%

后来还试了6欧,输出1.35A、8.00V,输入1.51A、11.06V,只有64%,而且场管很烫,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很累,休息,和glae一样,先搞程序去,等周六时去扫荡一趟电子市场。

网友:
把负载电阻(大负载)直接连接到次极线圈上(在整流电路之前),整流电路后接一个大点的电阻(小负载),测量整流后的电压,如果电压下降还是比拿掉大负载电阻时大很多,则前级包括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是次级整流的问题。
我按yhybear 说的做了,输入1.5A的时候场管不会发热!那个什么FR207垃圾啊!
换了贴片送样的3A高速二极管,重做试验,效率都在83%以上,最好87%。
目前次级是11圈,估计改成12圈后还能好些。
另外,现在的三极管振荡电路的占空比还有问题,我打算用4069芯片重做,把占空比搞好,频率调整也方便。

网友:
不错不错,看来离成功不远了
效率也很高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次级整流的问题。
我按yhybear 说的做了,输入1.5A的时候场管不会发热!那个什么FR207垃圾啊!
换了贴片送样的3A高速二极管,重做试验,效率都在83%以上,最好87%。
目前次级是11圈,估计改成12圈后还能 ...

占空比只能是50%哦,否则单边!主要是怕磁芯饱和,不过有点点偏差关系不大。

楼主:
唉!白忙了一下午。4069没有了,只有40106,带施密特触发的6反相器。
想用40106出2路互补的方波,结果怎么也搞不出来,还差点烧了管子。估计就算作出来了,也太复杂了。最后差点用单片机,还是原来的三极管振荡电路经典啊!

yhybear设计的电路我不动了,晚上好好的焊一个。

网友:
呵呵,弯了一圈又回来了呀^_^
我晚上有点郁闷,绕线圈把手给扎破了,见红了呀~~

楼主:
是啊!好多时候DIY东西就是这样,绕了一圈又回来了。自我安慰一下,叫做“把所有可能性都验证了一下,最后证明开始的方案确实是最好的!”

做的时候请再小心些!

网友:
我做了出现单边管子热,没有示波器,只能放一边了,期待你做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好多时候DIY东西就是这样,绕了一圈又回来了。自我安慰一下,叫做“把所有可能性都验证了一下,最后证明开始的方案确实是最好的!”

做的时候请再小心些!

纵使失败一千次,但至少证明了这一千种办法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白忙了一下午。4069没有了,只有40106,带施密特触发的6反相器。
想用40106出2路互补的方波,结果怎么也搞不出来,还差点烧了管子。估计就算作出来了,也太复杂了。最后差点用单片机,还是原来的三极管振荡 ...

给你送了一个变压器和一张板,其它你自己搞定。

网友A:
老刘真是大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刘真是大好人啊~

我也姓刘啊!

谢谢yhybear 。我一定做好充电器。

网友:
大家都是喜欢动手折腾的人,理应互相沟通才对啊。

网友:
我为了做这个充电器,过年期间的10天时间,白天晚上连夜弄,  我是个电子菜鸟,什么都不懂,从最基础的资料开始看,三极管的管脚判断,电容的原理...等等....,花了差不多有100个小时了,  期间买元件  买烙铁,差点一冲动了买个示波器..............
  为了找磁芯的变压器,拆坏了2个好的开关电源  一个电脑电源.......  感谢论坛上朋友们的指导支持.成果如下,

网友A:
^_^,ls的,不谋而合呀
我的也是用1332G的的板子做的
你做的充电电流是多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_^,ls的,不谋而合呀
我的也是用1332G的的板子做的
你做的充电电流是多大的啊?

充电电流开始2.3A,慢慢就掉下来了,不是恒流的啊,但是截止电压很准,充一个晚上都没有过冲的现象,

网友:
我做的这个是1A的恒流的,反正是放在家里充,慢点对电池有好处,精度确实很牛,我调好后4.200V,充了一晚上第二天测试,电池电压也都是4.200V,一个小时后电池的电压都是4.199V,表示电池充的很满了呀。等找到合适的变压器了再做个2A的场外充。
另外,MM1332G的充电板的恒压阶段是从4.15V开始的,所以后面的恒压时间很长啊,不知道能否改一下其恒压点,比如改到4.19V,应该能大幅缩短充电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