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越大双桨越严重,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10):
在地上转动桨时二桨是在一水平线上,而当推动油门时飞机悬停就出现双桨了,油门越大双桨越严重,怎么回事?

网友A:
桨不对称

网友B:
很明显是桨的配重不均匀哦!另外检查是否使用副厂横轴不同芯导致的!即两个螺丝不再同一水平线上!

楼主:
是用固朗横轴,
两个螺丝不再同一水平线上什么意识?

网友C:
检查2个桨的螺距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