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百威船姿的调整

楼主(2008-03-10):
此船已调整至前爪触水滑行,但效果不佳,屁股始终不能完全离水

由于试船机会不多,有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考虑此船体有气槽,通常这种船是四脚触水还是后两点触水?

先多谢一声:唔该晒

平跑姿势如下图:

网友A:
几靓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靓仔哦!

虽然动力加大了,但感觉吃力,不象单独的一条船跑,似几条船一齐跑

网友B:
这種船是三点觸水!(前浮泡二点,尾動力位置一点)

没看到你船底的安裝?不能亂加意見.最好能上多一点图才能分析準確.
浆型/軸角度/軸深淺/船底水骨/及全裝備後的重心位置

网友C:
建议改空气尾翼,向空气要升力!

网友:
请给一张侧视图和船底图才好给意见。

楼主:
我相机UBS接线失踪了,没法上传图片

从网上借张图片临时示意:

船是1/25的玩具壳,带电池全重1000~1100G,小弟轴孔位同此图类似(下拉角更大),重心位于前滑行点后2~4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改空气尾翼,向空气要升力!

气槽的升力还不会利用,何况尾翼?等跑顺了,一定绑个大机翼改成地效应。
是了,你的地效应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你船底的安裝?不能亂加意見.最好能上多一点图才能分析準確.
浆型/軸角度/軸深淺/船底水骨/及全裝備後的重心位置

C.K.Y.兄:
如果是前两点和桨三点触水的话我还可设法调整,但这种跑姿使原船(真船)设计的气槽隧道不能起作用,隧道形同虚设。
如果后两点触水,如同你的后三脚虾,隧道就能发挥作用,只是觉得后面的两只小脚(浮力仓?)面积太小,而且重心难靠后。
四脚爬爬似乎是下下之选。
实在困惑。

网友D:
太重啦,动力未够,再大D就升起啦

网友E:
牛哥:
将船放在玻璃平面上,侧视及平视留意船底布局.
起滑后跑直线时,后两点不应触水.
留意全速时实际电机的运行转数.
留意你所选用的桨是否有足够升力,当然还要注意重心是否偏后.
最后是现时你所选用的动力配置是否有足够条件给你款船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哥:
将船放在玻璃平面上,侧视及平视留意船底布局.
起滑后跑直线时,后两点不应触水.
留意全速时实际电机的运行转数.
留意你所选用的桨是否有足够升力,当然还要注意重心是否偏后.
最后是现时你所选用的动 ...

提供些图片给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重啦,动力未够,再大D就升起啦

升天就真
我未敢加大桨呢,还有就是抢你的电池

楼主:
etticheung 兄:
现动力是2212  3800KV,7.2~11.1,桨1432~1235之类,电流30安以下。船身尺寸不大,全长不到50厘米。

前爪4~5度,后爪也是4~5度。不好意思,这部船是四肢的

以前用双380和单550试过可以抬起尾部跑,由于尾部有两浮仓,因此尾部要抬甚高,进而搞到前爪下加厚(加楔型木块)才能平稳,因启动会潜水,重心实不敢前移了。

mcintosh :
星星你的图片好有参考价值,值得深思,记得你上次上传过一张图纸,可否给个链接。不好意思,原谅一下,太懒。

楼主:
星星:好辛苦终于找到你的帖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370&extra=page%3D10&page=1

我的船尾浮仓与你此图的相似,但有三两度迎度

网友:
这是我的雷虎MRP虾艇,用加长的硬轴,重心较靠前。在前后4个浮体上都加了楔型木块。电机是3660,KV2500,16节镍氢电,(电池很差)。起滑很快,4个浮体离水,速度大约60多左右。

网友B:
爬兄!

引用 楼主:

C.K.Y.兄:
如果是前两点和桨三点触水的话我还可设法调整,但这种跑姿使原船(真船)设计的气槽隧道不能起作用,隧道形同虚设。
如果后两点触水,如同你的后三脚虾,隧道就能发挥作用,只是觉得后面的两只 ...

你有一点你要按比例去调整你的愛艇,
1)動力要比正常的蝦艇大,(要用轉速低,扭力比較大的电机)
2)船漿要先用1.4picth的圆角漿來作试(因圆角浆的水流放射角大,使船尾易於升離水面.)不能用3葉漿!
3)船底軸支架要有小平面(不能用圆柱形),横面看到船的三点位高低要水平位!
4)船支架還要有下调约5-7度角.
船速不上80k/m跟本没有太多氣流作用,而你的不是隧道船!祇是像真H艇cat的双體艇才有此作用(浮泡由頭到尾才能形成氣流管道)

网友:
为何不能用3葉漿?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单单16节氢电已经1.1公斤了,这么沉重也能做到四点离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一点你要按比例去调整你的愛艇,
1)動力要比正常的蝦艇大,(要用轉速低,扭力比較大的电机)
2)船漿要先用1.4picth的圆角漿來作试(因圆角浆的水流放射角大,使船尾易於升離水面.)不能用3葉漿!
3)船底軸支架 ...

C.K.Y.兄:
1)動力要比正常的蝦艇大,(要用轉速低,扭力比較大的电机)
   估计又要破财啦
   能否多一些解释。

2)船漿要先用1.4picth的圆角漿來作试(因圆角浆的水流放射角大,使船尾易於升離水面.)不能用3葉漿!
   明白,照此办理!

3)船底軸支架要有小平面(不能用圆柱形),横面看到船的三点位高低要水平位!
   第一句不明白,是否牵涉阻力问题?
   第二句明白

4)船支架還要有下调约5-7度角.;N1f e&})H#^)T
   原先的设定估计有7度以上,应不超过10度。昨夜挨通宵全船改了,重心可大幅度前后调整,轴大约下拉5度。

5)船速不上80k/m跟本没有太多氣流作用,而你的不是隧道船!祇是像真H艇cat的双體艇才有此作用(浮泡由頭到尾才能形成氣流管道)
  有关气流作用正有此问,本来是先改F1的,看来先改这虾是对的,可以积累不少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G:

別小看一点平面的作用!
第一项.
是船體的馬力比,(因船的重量相差而作出的動力配合)你的像真艇比蝦艇重多了,
第三项.
1)高速時的平衡点
2)起跑時的助跑器,(因H级的浆是比全浸浆大多了,它的作用是慢速時產生渦流汽泡使船浆像装了離合器一樣),起滑後船浆正常抓水下,支架就全升起以小平面來平衡船的航姿了!

楼主:
即是讲既起到压水板的作用又能帮助起滑并且高速直线还不掂水,低速时减轻桨的负载,那么切面用三角楔型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讲既起压水板的作用又能帮助起滑而且高速直线还不掂水,低速时减轻桨的负载,那么切面用三角楔型合适吗?

船的尾支架如图的水平位置.

像我的H艇形状,前端是軸套的修圆狀整流而平面長度有35-45m/m長就行了(这是以前的木制艇)

网友:
哈哈哈哈,太厉害了,我也想要个油动的机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C.K.Y.兄,多谢!你的设计非常非常的简单实用,实在好野!

网友:
用SIGMA DP1 拍的

楼主:
多谢阿蕉捕捉的镜头。

今天小试,不出所料,跑姿完全变成冲浪的姿势。
虾艇竟然是按O艇的轴位和重心位置调整,今次的船姿比之前的更轻松和省电,稳定性也没问题,如果四脚都能离水就太好了。

网友I:
想问问O艇重心位置在哪里?我的26CC汽油O艇也有LZ出现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问问O艇重心位置在哪里?我的26CC汽油O艇也有LZ出现的这种情况

汽油艇没经验 电O一般在船体三分之一的靠后位置,如果说得不对,玩O艇的哥儿们麻烦补充补充。

网友:
船的尺寸,装机位及重心(免油料算)

引用 网友I:
想问问O艇重心位置在哪里?我的26CC汽油O艇也有LZ出现的这种情况

浆多大?型号?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阿蕉捕捉的镜头。

今天小试,不出所料,跑姿完全变成冲浪的姿势。
虾艇竟然是按O艇的轴位和重心位置调整,今次的船姿比之前的更轻松和省电,稳定性也没问题,如果四脚都能离水就太好了。

这次是用几节电啊?动力再大点应该可以多两点离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次是用几节电啊?动力再大点应该可以多两点离水吧

看见香港高手那只快虾仅用7.2V,所以我也决定学习用7.2V跑。现阶段主要还是通过实践学习如何调整姿势。

网友:
还没看到我那条鱿鱼的图片啊!  麻烦啊焦!

楼主:
C.Y.K.兄,以下是此残虾的图片,请教能否利用后三点的一些技术加以提高?

  1、 前后触水点的角度。
前爪缺外倾角
如只有前点触水,水花从船头中部喷泉似飚出。

2.后爪角度

3.后爪有个小平面

4.轴伸出55MM,但后爪的支点相当靠后,实际上相当于轴离船尾距离只有30MM,感觉轴的力臂太短

5.现暂时的轴位角度和桨位,这种角度前爪可离水。

6.参照高手的做法轴位靠右,直行和抵消反扭效果不错,转弯也听话

7.   顺便请大家看看厚1MM铜片打磨成对称翼型的舵。舵架材料是薄的不锈钢方管。

网友B:
回复 网友K:

從照片來看是出錯軸位了,真的变了四点着水了.(你这樣要用大直径的浆才能抓著水流,要不然會打空泡)
船軸應從船底伸出才正確!(如我上次提供的横切面一樣平放图)就是軸系一定比後二個浮泡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從照片來看是出錯軸位了,真的变了四点着水了.(你这樣要用大直径的浆才能抓著水流,要不然會打空泡)
船軸應從船底伸出才正確!(如我上次提供的横切面一樣平放图)就是軸系一定比後二個浮泡高

C.K.Y.兄说的对,轴位置太高了。我的艇轴是船底下伸出的。轴中心离船底大约10多毫米。螺旋浆离艇尾有60毫米。所以浆入水较深。我用有刷550电机8节氢电也能4脚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