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M Pro 和 SJM 325的皮带T数各是多少

楼主(2008-03-11):
如题 :
    请教SJM Pro 和 SJM 325的皮带T数各是多少

网友A:
400pro=MXL 378T
325     =MXL 473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pro=MXL 378T
325     =MXL 473T

看400PRO说明书上写的皮带是302MXL啊?这个是加长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400PRO说明书上写的皮带是302MXL啊?这个是加长过的?

302是型号.378T是齿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2是型号.378T是齿数.

喔,我以为MXL是型号,302是齿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