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V2 的新十字盤

楼主(2008-03-11):
想問一下, v2 的十字盤, 前面 2 個球頭, 改放在一條橫臂上, 是有什麼好處嗎, 如果摔機, 十字盤和橫臂的連接處, 會不會容易摔壞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好处是可以兼容135度,这个地方基本摔不到.

网友:
同意WING老大的意见

楼主:
原來如此,
那都可以用在 yt450上面嗎, 是不是直接替換就可以了.
謝謝.

网友:
是,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处是可以兼容135度,这个地方基本摔不到.

135度?好像应该是140度吧!我在9XII里找不到135度的斜盘模式,倒是有140度的

网友(2008-11-10):
回复 网友C:

准确的算下来 前后力避一样的话是135 可能只不过是近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