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

楼主(2008-03-11):
船(电动的),可以用锂电吗。如果可以应该用多大的c数。容量又应该是多少。请大家帮忙给我推荐几款
电池
。谢谢啦。

网友A:
如果你的船用的是无刷电机的话,就可以用锂聚合物电池了。但如果是有刷电机就不要用了,太伤电池了。
用多大C数,要根据你的电机功率来算电流大小,容量要考虑你每次玩多久,最后看看市面上的电池的常用规格来定。

网友A:
个人认为船还是用磷酸铁锂电池或者镍系电池比较经济,价格便宜而且耐用。因为船对重量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