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gf 尾巴不会调

楼主(2008-03-11):
JJ买了3个月了,还没有正式飞,因为还没有调好,401+9257  9X2+10ds ,线已经全部接好,按照鸟哥的安装设置了,各个方向都没有问题,就是尾舵机非常奇怪,打方向,只有单边有反应,比如我打左,正常,但是打右边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反向后就变成另外一边没有反应,真是郁闷,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ds已经在on的位置,delay是0,limit是80左右,不会调,有那位知道的可以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关闭混控,检查陀螺仪设置尾舵机行程,如果单边可动就再看看舵量您调整到多少了!实在不行调整舵机臂!只能这样一步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混控,检查陀螺仪设置尾舵机行程,如果单边可动就再看看舵量您调整到多少了!实在不行调整舵机臂!只能这样一步步查!

revo mix已经全部是0%了,舵机行程就是调陀螺上的 limit 吧,今晚回去试试先

网友: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