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浆夹问题,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11):
我的450 V2 买来也就是两个多月,平时主要是练习悬停,小炸过几回,
基本上伤的是主轴。
前几天换O型圈后发现两只浆夹上下晃动,不知什
么原因,望高手指点。(主轴;轴承:MR74ZZ;MR84ZZ;止推都换成新的)

楼主:
我们这里有好几台V2,他们的没有这种现象。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这个是设计问题,很难解决,最好不要用推力轴承,用个3*8*3的轴承代替它就不会晃了.

网友B:
把止推轴承放到里面,把3*8*3的轴承放到外面,两个轴承的位置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A:
v2的横轴里面是4mm,放不了推力轴承的.呵呵

网友C:
多多少少总有点会晃吧

网友D:
V2槳夾的設計主要是在螺距的變化上更精準,更順暢
有些微的上下晃動是正常的,在保養上,注意軸承、止推軸承、橫軸、橫軸螺絲
O型環是否正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