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GM700后顺时针旋转

楼主(2008-03-11):
我在我的黑鹰400上用了GM700+esky9g进行锁尾,esky和尾桨螺距行程都已经调过了,左右的行程都够,用控可以手工纠正旋转,但是不动控的话,机子就会顺时针开始转动,想问一下这个问题需要调整哪里? 是调中立点么? 还是调微调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温飘啦,手动修正吧

网友:
偶用的是辉盛9G  也是需要经常修修尾   可能要换9650了..

楼主:
不是修修尾的问题啊,是一直向左旋,我还没离地呢...需要压一下尾舵向右才行,但又会向右偏一点...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修修尾的问题啊,是一直向左旋,我还没离地呢...需要压一下尾舵向右才行,但又会向右偏一点...好麻烦...

700上面有二个微型开关.把靠右边的开关拨动另一个位置就可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