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8-03-11):
锂电和镍氢的电调是一种吗?可以通用吗?
有没有锂电+有刷的电调?
麻烦推荐一种,能上大脚的550
电机
,皮实些的!

网友A:
电调不分锂电和镍氢,要分有刷和无刷。整一个100A的有刷电调,带正反向控制(就是双向电调)的最爽了。

网友B:
不分什么电,只看电压就可以,分有刷和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