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到多少不会坏?

楼主(2008-03-11):
11.1V的锂电用完之后无负载9.5V,会不会坏啊,,到多少就不能飞了?

网友A:
锂聚合物电池侧总电压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应该分别测每芯电压。

网友B:
电芯质量一致,还是比较平均的,9.5有点低了,总电压10V左右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