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500的斜盘是不是只能用5245MG?

楼主(2008-03-11):
我装的GY401,请问是否可用其他
舵机
装斜盘(个人认为5245有点贵)

网友A:
GY401跟舵机没啥关系吧.....
85MG也行,也便宜, 5245MG不算贵吧,比它贵的还有一打呢

网友:
装斜盘9650和9257也行

网友B:
大多数人用5245MG,其实85MG也可以用,只是稍比5245MG差些。

网友C:
5245mg算是最便宜又划算的高階伺服器選擇喔!!
如果要追求動作伶俐度話...可以裝9257或9650...還是JR DS3405(金屬齒輪)

网友D:
不能再比5245差了,我的500先装了82MG, 个人感觉很不理想,现在用5245也感觉还是差点。估计9650和9257会好点。

网友E:
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