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车齿轮,铣刀模数应如何选择,请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2008-03-12):
我的启动器齿轮扫齿了,需要修理,但找不到合适的齿轮,所以想自己用车床做一个,不知道应该用多少模数的齿轮铣刀,请大家帮忙,告诉我应该选择什么模数的齿轮铣刀。

如下图所示:齿顶圆直径(图1):11.2MM,根圆直径(图2):7.8MM,齿数:12齿。

在百度搜了一下:若模数m(mm)、齿数Z、分度圆直径d(mm)、齿顶圆直径da(mm)、齿根圆直径为df(mm),则有以下基本公式: d=m×Z,da=m×(Z+2),df=m×(Z-2.5)。
推算出我的12齿模数公式应为:m=da/(Z+2),即m=11.2/(12+2)=0.8,不知道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

图1:

图2:

网友:
m0.8  1号 齿轮铣刀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床啊?现在中毒想进床,自己做零件,跟你的大小差不多,可能还要小点,
请问该买什么样的车床啊?泡在坛子里,看中CJM250,华飞D210,BB25-3,CAY0625(BV25),
后两者是多功能车床,请问该如何选择?是买功能专一的车床还是多功能的?

菜鸟提问,请大虾不要见笑,万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需要什么型号齿轮铣刀我帮你解决哦
上图是0.4m-4号正齿齿轮铣刀-W18材料-79生产

楼主:
回复 #3 silentscreamer 的帖子

建议买专一车床,我的是西马特C2小车床.

网友:
要能洗齿轮的床不便宜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所示:齿顶圆直径(图1):11.2MM, ...

计算正确1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