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业 Long EZ制作过程。(图片陆续更新中)

楼主(2008-03-12):
  在去年的模型展上低价购得皓业出品的Long EZ高密度泡沫电动飞机。可买回来后却一直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做。总算今天有空,手痒加上身边没有固定翼了,于是简单的制作了一些。总结出一点经验。
包装盒是很特殊的三角形。

当时拿回来一看里面的东西还真不少,觉得很划算!

这宽飞机采用前鸭翼升降,后掠主翼结构。

我看过很多朋友因为怕麻烦采用混控,取消了前升降舵功能,我还是延续了他原来的设计。原因是因为仿真度高,趣味性强,而且因为是后推进飞机,可在“鸡头”部位稍加重量以保持飞行姿态!

需要注意的是这款飞机的机身和机翼上都有因生产时留下的泡沫颗粒,需要耐心和细心的用砂纸打磨掉,不然多多少少会对气流有影响的。(当然也可以不打磨)

值得一体的是这款飞机没有转向机构,上次看朋友飞这款飞机时差点因为没有转向在起飞时出事,所以我就决定自己改装一下!

将原来的前轮支架稍做修整。

用轮档或别的固定螺丝将钢丝固定。

找一个微型舵机的摇臂固定在上面当作摇臂。

接下来就是用胶水了,我用的是环氧树脂。因为下面是铜制品。

~~~~好恶心

上胶。

机翼的制作比较简单,稍微打磨表面。

机翼中带有5mm的补强棒安装槽,我用风筝里的纤维棒在里面补强。效果很好。

最后是机轮的安装!

待续。。。

网友:
想问一下, 前三点起落架, 为什么前轮原设计是不可转向的呢?

网友:
没有说前三点就一定要转向,后三点一定不带转向吧?

网友:
同样的

T-34也没带前轮转向,还得自己改,厂家的问题,不是飞机的问题

楼主:
是啊是啊!这就是模型啊!

楼主:
版主啊!可否加精啊?哈哈

楼主:
咦!怎么有张直升机的照片?我没传过啊!

网友A:
楼主改前轮转向的照片, 很清析, 呵呵,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前轮转向的照片, 很清析, 呵呵, 收藏了.

存档

网友B:
胶水不错那里买的 干的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水不错那里买的 干的块吗

那胶水是在北京路上的一个化学品专卖店买的,大概15块。干得很慢,不过强度很大,一般我胶玻璃钢铜制品都用他,上完胶需干上一晚上保证强度大的像两快本来就连在一块一样!

网友:
记下胶水型号 去买点

网友:
这款飞机造型很特别,好象没有看到方向舵,请问LZ是否好飞。

网友C:
这飞机没有方向舵的,如果配重恰当的话,这个飞机很好飞的,滑翔性能超强,但前提是配重,头部加重、加重、再加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没有方向舵的,如果配重恰当的话,这个飞机很好飞的,滑翔性能超强,但前提是配重,头部加重、加重、再加重。

 我们的华总以前就在飞机头前绑了块石头,后来撞在了老狼的爱车上了,这事件到现在老狼还记忆由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华总以前就在飞机头前绑了块石头,后来撞在了老狼的爱车上了,这事件到现在老狼还记忆由新呢!

绝对适合911

楼主:
最讽刺的是想出绑石头这个馊主意的竟然就是被砸车的老狼!

楼主:
继续上图!

  今天的进度!

经过两天的“风吹雨淋” 前轮机构已经牢固的像一体化的一样了!现在是如何把他装到机身上了!

由于原来是没有转向的,所以在原先安装机轮的地方是实心的泡沫,需要根据要求把他镂空!先按尺寸画好线!

先用刀片进行切割,发现深度不够。怎么办呢?

 我用我的“秘密武器”电动打磨机!

完成后的样子。有点像陨石坠落留下的坑!

拿来试试!

正正好好!

活动自如!

再开始穿钢丝!

与钢丝连接!

固定!

看看效果!

右转弯!

左转弯!

底部效果!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全部安装完成后发现个问题,就是原先的前轮钢丝朝后弯曲以减少降落时对飞机的迎面阻力。但问题是如果改成转向的话机轮就会因为没有和转向轴同心整个的旋转!这样会对舵机造成很大的负担,也会造成转向力不足!我当时很急想把钢丝弯直,但又很害怕把好不容易粘合在一起的机构破坏,于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正如大家看见下面的图片,把原先向后弯的钢丝用钳子将他向前弯,直到机轮圆心和上面的转向轴在同一直线。终于松了口气,问题解决!

最后将前轮支架和机身粘合在一起!

安装舵机!飞机的空间很大,使用普通的小舵机就可以了!

看看效果!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了,等待胶水干后继续工作!

网友D:
我还以为楼主做飞机呢~~原来是装飞机啊~~~
这个飞机很喜欢,一直未买到~~~现在的飞机是越飞越大,对电动没有当年那种激情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楼主做飞机呢~~原来是装飞机啊~~~
这个飞机很喜欢,一直未买到~~~现在的飞机是越飞越大,对电动没有当年那种激情了~~~~呵呵

做和装我感觉差不多啦!:loveliness:
我也是没有那激情了,只是因为没有飞机飞了!难受啊!

网友:
楼主记得继续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和装我感觉差不多啦!:loveliness:
我也是没有那激情了,只是因为没有飞机飞了!难受啊!

哈哈,绝了~~我也是最近没什么飞机飞了,只好做了两架KT3D练手~~偶的TOC还要一些时间才能装配完成~~~

楼主:
今天又做了点!

  热情没有前几天高涨了,现在就像“蚂蚁啃大树”一样一天做一点。

把机翼上的舵机安装好!

看上去是简单的把舵机装上,但却费了我2个小时,还要待胶水干透,弯钢丝!

前升降舵钢丝安装!

正视图!

在做完上面的一些东西后迫不及待的把电动机和设备安装上去拿到楼下做滑行试验。结果就看出问题了,还是头轻的问题。不过只要把电池再往前移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一些小东西小部件的安装了。

网友D:
两个小时?你是什么胶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小时?你是什么胶水哦~~~?

我用的是皓业飞机套件中带的泡沫胶,这种胶水比传统的泡沫胶要稀,干的也慢。加上边做边修边粘合,两个小时差不多了啊!

网友:
我靠,装个舵机要用2小时,你这是磨洋工,用热熔胶,几秒钟就能固定,而且以后拆下时,只需用电吹风吹几下,就能拿下来了,简单方便。

网友(2008-04-17):
楼主飞了吗?讲讲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