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大!

楼主(2008-03-12):
还是麻烦老大! 我的SJM 400 PRO(RTF版)-----现在换成GM730+数码D591尾
舵机
后自己调的感度:在锁尾模式下:+15%, 一般模式下:-42%,但在打尾舵时总感觉尾巴有点对抗和回弹! 我把FUTABA T6EXHP
遥控器
上的REVO功能(就是跟轴--对吗?)关掉的!(选的INH!),也检查了陀骡的感应方向及尾舵的工作方向(都是对的)! 可就是没顺畅! 请老大指导指导一下!

网友A:
每种陀螺仪都有各自的特性,感度值也各異.您这款我没用过不好说.有点对抗,回弹通常是感度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