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的对焊器

楼主(2008-03-12):
费了不少功夫,还没试,但愿能管用,要不就是废品一个啦!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用的啊,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东西叫做“点虫虫”

网友:
不会是对光纤用的吧

网友:
做的很精致哦

网友:
得有电源和它配套吧

网友:
太高级看不懂

楼主:
刚刚试验了,不行,氧化比较严重,很可能需要焊剂。

网友A:
融化时间是多长?

网友B:
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融化时间是多长?

电流大的时候一瞬间就烧没了,挤到一起又烧不红,可能电焊机真的不行。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铜做?估计接触电阻较大,电压调整值还有些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

马虎在整这个的夹 有带锯无锯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虎在整这个的夹 有带锯无锯带的

这个多少米呀!

楼主:
对焊机的视频,就不知道闪光是什么原理,如何制作。
http://www.56.com/n_v165_/c35_/3_/28_/hebweld_/zhajm_120126841473_/780000_/0_/28017690.swf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焊机的视频,就不知道闪光是什么原理,如何制作。
http://www.56.com/n_v165_/c35_/3_/28_/hebweld_/zhajm_120126841473_/780000_/0_/28017690.swf

记得很久前在电线厂看到过线头的闪光对焊,听说是用电容储能的,你不妨去淘换两个配电室用来调整功率因数的大电容器试试看(不知对不对,不对别砸我啊 )。

楼主:
原理已经找到了,需要一个超低电压变压器,输出电压0.6到3伏,电流50到200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已经找到了,需要一个超低电压变压器,输出电压0.6到3伏,电流50到200安。

用根粗铜电缆在电焊机铁芯上绕两三圈应该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根粗铜电缆在电焊机铁芯上绕两三圈应该可以了

0.6伏怎么浇

楼主:
还是有几个档调节的,怎么绕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6伏怎么浇

在初级控制(抽头多点)
用可控硅在初级调节最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初级控制(抽头多点)
用可控硅在初级调节最好

澡说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澡说嘛

把初级从220---380这段多抽几个头 ,用220v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初级从220---380这段多抽几个头 ,用220v供电

马虎得拆汗机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虎得拆汗机不成

也可另找电缆从220v起加绕

楼主:
太麻烦鸟! 那个老外的变压器那么小就能焊了,我得整台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麻烦鸟! 那个老外的变压器那么小就能焊了,我得整台焊机?

老外用的好像3kw变压器

网友D:
用丝杆进给是不是太慢了,也不方变。

网友E:
节目预告!

过几天,我会上个制作焊机的详细帖子,请大家到时候注意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几天,我会上个制作焊机的详细帖子,请大家到时候注意收看!

等看金牙牌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丝杆进给是不是太慢了,也不方变。

要是用闪光方式对焊,就要用压杆方式了,闪光对焊要烧去3到4毫米的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几天,我会上个制作焊机的详细帖子,请大家到时候注意收看!

是不是做低压的焊机呀,一般的我也绕过两个,是烧了自己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0C G$y:Z2J7}'V过几天,我会上个制作焊机的详细帖子,请大家到时候注意收看!

大牙的节目预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几天,我会上个制作焊机的详细帖子,请大家到时候注意收看!

想毒害我?我先准备点解毒药在看。

网友:
用1000W第自偶调压器上用3MM的单股铜线双绕八匝,电压5V电流220A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上去挺漂亮的,是焊接锯条吗?期待焊接作品.

网友F:
上图

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图
内部结构

能用吗?发个焊接图看看,不能调压了吧。
我的有空换个铜电极再试试。焊机的电压是有些高,有四五十伏了,低电压的好处就是对电阻比较敏感,就适合电阻焊了,如果有气体保护效果可能更好点,用氩气或二氧化碳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吗?发个焊接图看看,不能调压了吧。
我的有空换个铜电极再试试。焊机的电压是有些高,有四五十伏了,低电压的好处就是对电阻比较敏感,就适合电阻焊了,如果有气体保护效果可能更好点,用氩气或二氧化碳 ...

原来你用四五十伏 ,我用过中档和强档这两根线也才两三伏试接了钢锯片也能接,但接后脆,看视频才知道要做个回火,但现在还没有带锯,所以还不太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用四五十伏 ,我用过中档和强档这两根线也才两三伏试接了钢锯片也能接,但接后脆,看视频才知道要做个回火,但现在还没有带锯,所以还不太感兴趣

买一个裸体的电焊机方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用四五十伏 ,我用过中档和强档这两根线也才两三伏试接了钢锯片也能接,但接后脆,看视频才知道要做个回火,但现在还没有带锯,所以还不太感兴趣

我用电焊焊过都要回火的,不然很脆。
你接那两个庄头,电流不太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焊焊过都要回火的,不然很脆。
你接那两个庄头,电流不太大呀。

可获得的电流=功率/电压,你说大不?引出线各接点加大接触面以减少各接点的电压降

楼主:
要能焊就上个图片看看啦!我觉得电流不是太大,电阻焊的变压器次级都是很宽厚的铜带绕的,那样才有很好的电流输出,电阻焊的用途很广,怎么会没有兴趣呢?很多材料的对焊和点焊也都是用电阻焊的。

网友:
QUOTE:
引用 网友F:
#@!\/t+V1u5p
上图
&`5z)Q8P;q3g4_http://photo.5imx.com/up/0803/02/2008314910470.jpgbbs.5imx.com)M$J(h0~*Z4g6~/I
内部结构0s0S;L.]2R#U&b

能用吗?发个焊接图看看,不能调压了吧。 L \7t:S"Q(k${6d-}$?!R
我的有空换个铜电极再试试。焊机的电压是有些高,有四五十伏了,低电压的好处就是对电阻比较敏感,就适合电阻焊了,如果有气体保护效果可能更好点,用氩气或二氧化碳保护。

在2个图上的左边有一个椭圆的铁片上的铁丝环就是使用这个jj焊的

网友F:
电压太高45-50V是不行的,电压太高功率一定时电流就减小,对焊实际上是大电流流过铁件时产生的热量焊接的。我的对焊机就焊不住铜和铝,就是因为铜和铝的电阻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太高45-50V是不行的,电压太高功率一定时电流就减小,对焊实际上是大电流流过铁件时产生的热量焊接的。我的对焊机就焊不住铜和铝,就是因为铜和铝的电阻小。

焊接铜铝时,要用助焊剂!中间夹块小薄铁片效果更佳!

网友:
焊接铜铝时,要用助焊剂!中间夹块小薄铁片效果更佳!

已经试验过了,由于铁与铜和铝的熔点不同,焊接的效果并不好。不是焊不住就是焊了一个大洞。不知你说的助焊剂是什么东西。

网友:
金牙助焊剂

网友:
金牙助焊剂为何物

楼主:
看看瓦西里
发的这个对焊机,次级就一扎线圈2点几伏,肯定很好用呀!要是弄个这样3000瓦的变压器,再买点宽铜皮就可以改一个啦,电焊机的变压器和这个不一样不太好改

}8S;E

这正在焊接呢!那个线是Q195号6.5MM的钢筋
4M&H:M;?"Y k2B7e
4T1P3\0t3O'f&G2~6q6U$v.N
bbs.5imx.com4T7@*u$l @-m/}5V
正在回火调质呢!

看看内部吧!bbs.5imx.com:z9T:]"?!b3v!D

外边的铜板是次级线圈
6q3U-X'A1a$M0@)R
接触器+T.s$E"L1E
!y+_9};c*y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u5Z/p2},W)r7G
6f6x-J1M6m/n Y-C%P
接触器是48V控制的

看看这个大家伙的铁芯
(B%T;Y"R'K"d.b!g

`初级是多抽头的!一共有5档电流可调的!)I+\.C:o-Q:I*A

网友:
这工业用的大家伙得多少米呀

网友G(2008-04-22):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铜做?估计接触电阻较大,电压调整值还有些不足.

铜也不行,试试纯银做头.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铜也不行,试试纯银做头.

用纯银好像没有必要吧

网友:
厉害的不得了

网友:
要是真的用纯银的话还不如买一个现成的算了,能用的什么时候出作品?

楼主:
变压器的还在找

网友H:
原来要方的变压器才好绕,我只有1KW环型变压器,想用多股截面2.5平方的电线绕制试试。

网友:
简单说就象点焊机一样,在工件两侧施加低压大电流,产生高温使金属溶合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要方的变压器才好绕,我只有1KW环型变压器,想用多股截面2.5平方的电线绕制试试。

我的就是1KW环型自耦变压器绕的

网友:
对焊机的夹具一般有一半是用铬锆铜做的,从安装的角度,一般是下一半固定的用铬锆铜做,而且包括连线尽可能面积大一点,要不线路损耗太大
线圈可以用铜皮做,也可以用铜管做,通水的话对发热的问题解决要好得多,工业的大多是用通水的次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