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飞力达的小蚊子的进!谢谢

楼主(2008-03-12):
就是那个什么共轴双桨的小直升飞机, 我觉得挺好玩的,但是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
就是
遥控器
有时和飞机似乎链接不上, 说明说上先开飞机,后开遥控器,但是似乎有时候还是无法遥控啊? 我这点一直比较郁闷,怎么才能连上呢?

网友A:
先开遥控,再开蚊子

楼主:
阿????兄弟阿,还是不行呢???!!!!我今天才买道德.不能说遥控器没有点了把....... 怎样才能链接上)阿遥控器的灯一直都是快闪,请详细指教,谢谢

网友B:
开机时 油门通道要在最低点
换电试试

楼主:
是在最地点! 油门是自动回去的阿!难不成遥控器电池只能维持15min不到???

网友C:
那么奇怪哈

楼主:
????????????????????? 求救啊, 说明说上写的是先开蚊子的。。。

网友D:
找个万用表 鳄鱼夹伺候!! 测量一下遥控器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再测量一下 开机电流和工作电流 如果电流过大 电压低先检测线路板是否有短路,漏电

楼主:
阿???这么夸张,小弟在美国,我没有电表阿! 你们的蚊子遥控器的电池可以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