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砂轮机改单相,已解决.谢谢.

楼主(2008-03-12):
今天得到一台380v的200型砂轮机,550w.想改成220v的单相电.不知道怎么改呀?谁帮帮我呢,以前改过一台380v550w的三相
电机
.但是和砂轮机好像不一样,砂轮机的电机只有3根输出线.

网友A:
拆开电机,找到三根线连在一起的接头,打开。用万用表找出对应已经接出来的三根。
引出。
然后就是Y和三角接法的事情了。

网友A:
拆开,找到线头。分别引出。
引出后其它的线要固定好。

楼主:
对了,多谢提醒了,我发现接出线只有3根,那公共端一定在电机里面,要拆开砂轮电机把内部的公共端延长分开引出机壳,然后就可以象普通三相电机一样改接了.这个砂轮机是上海大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潘朗分公司出的,网上能够找到厂家网页,是一个买机电的库存多年的,大概有3年了吧,没有用过,现在180卖给我,200型的,是铜线的.你们说值得买吗?是买这个380v的改呢,还是去买个220的呢?现在220v150型的也是180,但是不知道是铝线还是铜线的.

楼主:
那如果这个砂轮机电机是三角形接法,那打开电机不是就找不到公共接线端点了吗?那还可以改吗?砂轮机电机一般是三角形还是星型接法的呢?

网友A:
如果真的是老货550W的铜线电机的话,它好像要比同样标称550W的220V铝线电机大一圈而且重很多。
你有三相电源就用三相的。没有的话,为了使用方便还是买个220V的吧。
用电容改三相电机时间长了有点热。铝线的便宜正常使用也未必不好。
但工具这种东西个人觉得还是大了好。
如果只引出三根线,一般都是Y接法。

楼主:
哦,谢谢,明白了,那就应该是y接法了,我这里3相电,但是我没有用过,还是准备改成220v的用,我以前的改来用在车床上也没有出过问题.主要是以后搬动方便.另外还有个问题.现在是三相4线的插头.最上面的一个没有了,应该是零线.另外3个的定义是什么呢?左面的?下面(中间)的?右面的,?以面对插头方向看,请给我说说,还有三相点一般排列是abc吗?打乱了如何区分?问题比较多啊,不好意思了.

楼主:
y型接法,是不是可以不开电机,直接在三根线上接电容呢?

楼主:
若为y接法是,线圈电压只有127.6v.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许要改为三角接法适用220v电压

网友B:
http://www.gkbk.com/more.asp?name=niulei&id=4343

楼主:
拆开了,找到公共接点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鉴别uwv绕组,是否可以从现在的3线4制插头上判别.?

楼主:
现在用万用表已经找出相应的三个绕组了,可是谁是v?谁是u?谁是w呢?

网友A:
A-A'
B-B'
C-C'
黑人白人黄种人同等看待。

楼主:
我是黄种人,所以买的电机3根线都是黄色的
是不是随便定义abc都可以,只是接线后转向会不同?

网友A:
转的方向不会改变。

网友C:
砂轮机的电机一般功率都不大,也就是1.5----3KW左右,本身举是星型(Y)接法,不需要拆电机改接线,直接用电容器移相就可以使3相电机在单相电源上面工作,不过这样它的输出功率就只有原来的2/3了。电容器的大小要根据电机功率的大小来计算。

网友D:
我有个从超市买的200型220V的,但是我用了几年了,愿意我可以和你换380V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可以用220v了,
fhp12:运费太离谱了,还是不换,我的还可以两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