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找到的老图,陀螺仪中立点的位置应该就此告一段落!

楼主(2008-03-12):
    偶然找到的老图,陀螺仪中立点的位置应该就此告一段落!

    这个图对应的是目前的锁尾式陀螺仪!前段时间对中立点的讨论,对WING尾浆角度的讨论,这下该有定论了吧!

    1、WING的尾推中尾轴虽然很长,但是确实存在中立点尾浆0角度的设计问题,增加了陀螺仪的工作频率,加大了陀螺和尾舵机老化的可能!

    2、尾轴上的中立点确实应该是在正常设置锁定模式下的尾轴物理中点!如果物理中点导致无法锁定,应该调整尾浆球头拉杆长度来调整尾浆的角度以平衡大桨的反作用力!来调节实际的中立位!(注意:不是尾舵机拉杆长度哦!)

网友:
我的401+9257好奇怪,调机的时候9257只有一半的动作(只有一个方向有反应),对机尾看,尾推是向右,回中后不能向左打方向,但是上天后是非常正常,也非常稳,转向也没有问题,弱弱的问一句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本来就应该是有角度的(3~6度),这有什么可争议的?

网友:
我总是觉得对于锁尾模式下,中立点的偏差并不会造成舵机工作负荷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的应该是左转与右转速度不一致。会造成舵机负荷变化的应该是感度才对。

网友:
尾悬翼的螺距出现偏右的现象!好象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陀螺仪中立点的调整还是应该在不锁尾模式下能悬停为准,具体可以参考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1560

网友:
但是确实存在中立点尾浆0角度的设计问题,增加了陀螺仪的工作频率,加大了陀螺和尾舵机老化的可能!

不对吧?舵机在任何一个角度寿命都一样!
舵机在中位,有力矩,舵机电机也要工作,与在其他任何一个角度是一样的,与尾舵机寿命没关系。看一下舵机原理就会明白我说的了

一个流行的错误!我忍了好多贴了

欢迎拍砖

楼主:
一个流行的错误!我忍了好多贴了bbs.5imx.com+P(Z7p/b  6w9

网友:
在锁尾模式下。只要不顶死舵机。每个位可认为是中立点。。尾桨有无攻角意义不大。。。。。

网友:
除非需要使用非锁定模式+跟轴混控,否则没有必要刻意去要求精准的中点。
锁定模式下,陀螺仪上调节尾舵机形成,保证两端形成最大,而不干涉,这样比较理想。
因为陀螺仪的尾舵形成并不能把两方向单独设置,所以如果想达到最大形成而又没有任何干涉的话,必定会在正中。
当然,这个位置不是最理想的中点,最理想的重点应该在这个位置上修正尾桨夹螺距到悬停不自旋。不过目前的尾桨螺距多数是不能单独调整的……
所以,只要调整到这个位置就OK了。
起飞离路瞬间机身可能会有一次偏转,但立刻会被陀螺仪修正回来。这时就交给陀螺仪控制了。

网友:
如果用力矩较小的舵机拖动尺寸较大的机型,尽管在锁尾模式下尾巴同样稳定,但物理中立点不对的明显发热,容易烧。

这个已经在反复尝试下证实了,不信的不妨试试。

对于配置较低的陀螺仪和舵机,物理中立点的准确也确确实实可以避免常见的飘移现象。
这点也是在无数次帮别人解决飘移问题时得以证实。

网友A:
还有即使用9650配500级别的机子,物理中立位偏差较大时,暴力3D时很容易出现尾巴漂移现象,发热也比较明显。

以上几点都是切身体会。

网友:
尾桨球头拉杆已经调到头了,不能再短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即使用9650配500级别的机子,物理中立位偏差较大时,暴力3D时很容易出现尾巴漂移现象,发热也比较明显。

以上几点都是切身体会。

不过真是想不通其中原理啊

网友:
今天问了一下单位同事,真机脚登中立时尾桨距有5度,大桨有1度左右.

网友:
其实想要有效的设定尾桨螺距中点,根本上需要尾推在尾轴的物理中点。同时尾桨螺距可以单独调整到悬停状态。

网友:
看了cy 的帖,仔细想一下,明白原理了。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谢cy 了!我错了
原因是舵机在中立点时,力是切线方向,舵机臂能提供最大的力矩。而不在切线方向时提供相同的切向力,舵机就要出力更大,所以电机就热些。

因此舵机在不在中点不重要,重要的是:
在锁尾的尾浆距时,舵机的臂要垂直连杆
(条件是飞行时大部分时间尾不转)
这样舵机出力平均要小一些,别的就没影响了。当然不能卡行程

网友:
楼上的是一种合理解释

网友(2008-05-23):
回复 网友B: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C:
舵臂和连杆垂直时,其实舵机是受力最大的时候

网友D:
本来就应该这样,让尾旋翼存在一个合理的攻角位置,这样陀螺仪工作才会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