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8-21+7060+3S锂聚产生电流多大?

楼主(2008-03-12):
大家好,我今天入手了11.1V3S1100mah 15C锂聚电池,一直有个问题:我的动力是:2408-21(启迪翼龙套装里面带的)应该是          KV1750吧,,20A XXD电调,7060桨,用在MD兄的微风2005上,在全油门时电流大约多少这样?电池能不能吃得消?关于桨的搭配问题各位还有什么建议,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可以飞了,飞行是不要全油门,电池会热。

网友A:
螺旋桨 用7050 的更合适

网友:
全油门大约14A  ···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有两组3S1100Mah锂电,是不是把它们并在一块容量就可以达到2200mah了?不会有其他什么影响吧》现在最欠缺的就是“电”的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 用7050 的更合适

是不是用7050电流会小些安全些?对拉力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B:
2408带7060不够暴力,太一般水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8带7060不够暴力,太一般水平啦

暴力我不太讲究,就是担心电池受不了,等有空了,装机测测电流

网友:
还是用7050桨吧。。我就用它来飞翼龙推力不错。。飞起来很爽

网友:
不赞同如下说法。kv 1720 +3S+7X6 ,马达的负荷有点过大,启迪模型推荐是7X5。
-----------------------------------------------
2408带7060不够暴力,太一般水平啦

网友:
如果微风是拉力方式的,楼主可以考虑9X4.5+2S,这是这个马达经典动力搭配, 拉力不少于400克,电流小于13A。

网友C:
请教:7060螺距比7050的大,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就产生更大拉力和扭力。怎么拉力反而比7050等同尽寸小螺距的小呢?偶尔也见电机电池相同条件下,1060比1047小的说法。

网友:
你做过试验吗? 如何得到这样的结论的??
------------------
怎么接力反而比7050等同尽寸小螺距的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7060螺距比7050的大,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就产生更大拉力和扭力。怎么接力反而比7050等同尽寸小螺距的小呢?偶尔也见电机电池相同条件下,1060比1047小的说法。

在一个范围内拉力大部分由直径和桨型决定,螺距决定的是速度,所以很多时候,同等直径同桨型下,螺距大的螺旋桨转速要比螺距小的慢,所以拉力是比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一个范围内拉力大部分由直径和桨型决定,螺距决定的是速度,所以很多时候,同等直径同桨型下,螺距大的螺旋桨转速要比螺距小的慢,所以拉力是比较小的

从物理学角度上分析是正确的,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带7050拉力比带7060拉力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带7060产生的电流大电池吃不消,也就是说换2100Mah电池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是吧,顺着思路,如果换2100电池再上8040之类的大桨电池应该还可以受得住而电调电机却受不了了。

网友:
"螺距大的螺旋桨转速要比螺距小的慢,所以拉力是比较小的"

有道理!
那么螺距大虽然动力稍弱,但可以让飞机达到更快的速度?

网友E: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输出功率相同、桨径相同的前提下,螺距大的转速低,拉力也小。
输出功率不同就不好比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输出功率相同、桨径相同的前提下,螺距大的转速低,拉力也小。
输出功率不同就不好比较了。

是这样的,应该是在低转速下差别应该不大,在高转速下差别就很明显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