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问题

楼主(2008-03-12):
请问新买的好盈40A电调 在接上电源以后电调通电 发出“123” 后接着3声 “嘟-嘟-嘟” 检测到3块
电池
,然后怎么就没什么音了,按照说明书上写的应该还有一声 “嘟——”的声音表示检测完毕。
现在推动油门,
电机
反应都没有,已经排除控,电机和电池的问题。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是不是电调本身坏了

网友A:
油门开到最大插电试试看!出现音乐后降到最低,然后按照说明书设定吧!

楼主:
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反应 真郁闷

网友A:
返厂维修吧!估计是电调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