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HP遥控突然出问题了

楼主(2008-03-12):
遥控器在电脑上玩模拟可以用,但是不能控制飞机了!
以前不能控制飞机只要压住控背后的晶体摇两下飞机就有反映了,现在不论怎么摇都不行了,我想控是彻底坏了..
控我拆开过,没有发现哪里有接触不良,晶体引脚我也砂过,没电路图看不懂印刷板上的电路,晕了......
没有晶体测试,到底是控的问题还是晶体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你换一对晶体试试不是就知道了吗?

网友:
高频板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要是你检测下来发现控有问题了,你找我吧,我的QQ是298092889 ,我用的也是6EXHP,前端时间坏了,找朋友修的,你要是确定控挂了,我给你他的联系方式,你去找他,人不错的.

网友:
真没想到6EXHP的故障率如此之高!

网友:
要是说TDF出这样的故障,你看看会是什么结果,绝对的骂的人一大片,这个为什么就没人骂呢?

网友:
谁说没人骂???我来骂!  日货垃圾!!

哈哈哈,为什么没人骂?因为骂了怕被人骂呗,我不怕,我就骂!

网友:
我倒觉得没必要骂,只要是个东西就有坏的一天,何况电子产品乎,我们要以正确的心态去对待每件事,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玩几年飞机

网友:
我就买了T9,很满意。起码,坏了寄去修就是,修的价格也不会贵,肯定能修好,心里塌实。

楼主:
如果整不好还是换个天地飞,起码可以找到修理点。。。。

楼主:
通过借用本地模友的6EX测试,发现不是控坏了,是晶体不行,换上他的一对晶体后可以控制,但还象有高频板接触不良.晶体安装在我的控上仍然要压住摇摇才行.........

网友A:
结论是因为高频板接触不良 把晶体摇坏了  呵呵  还是修修高频板吧  不然又要摇一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论是因为高频板接触不良 把晶体摇坏了  呵呵  还是修修高频板吧  不然又要摇一对换...........................

哎......  你说对了,收了一对晶体,刚拿到手摇摇还能用,现在又不行了,我把晶体焊在电路板上都不行,急啊................................

网友: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加我QQ吧,84153039,詊细讨论!

网友:
6EXHP改用在油车上可以吗?

有谁用过把6EXHP改用在油车上吗?有的请教一下.或者怎样设置?先谢谢了

网友:
你白痴啊?吧晶体拆了,换ppm模式

网友:
不行找我,381807822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