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小电锯,请教锯片安装的办法(论坛能人真多,已解决)

楼主(2008-03-12):
这一段时间想给自己添一个小的台式电锯,主要用于5mm一下的桐木切割使用(木板裁成木条,隔框粗加工),所以很小的力量就可以,手上有不少550的电机,想用这个作动力,翻看了几位前辈制作的电锯,也有用这个电机制作的,推荐的锯片是锯片铣刀,今天跑到量具刃具商店,还真让我找到了,75*0.8的36齿,18元一片,也不知道贵不贵。可是问题也来了,这种锯片铣刀内孔径22mm,怎样才能安装到电机上呢,我手上只有一个540电机用得桨夹,可以固定到550电机上,外径6mm,黄铜的,应该很结实,还是对不上尺寸a

解决了,呵呵,用的14楼free-fly-h3 兄弟的办法,使用一把电磨,统统搞定。先把第一次的作业交上来,呵呵,作的不好,请大家指教,在座的时候,我会把过程记录下来的,好了,先请大家验收我的作业

网友A:
当然要做个装夹头了。

网友:
主要用于5mm一下的桐木切割使用 建议你买55*0.5的片

楼主:
550电机的直径就是36,半径18,55的锯片半径才27.5,还要加上台面还有有一点厚度,本来想选择63的那种,赶巧了没货,我想这个东西大一点没事,小点可就麻烦了

楼主:
装夹头是什么样的阿,可以给个示意图马,没有车床能做出来吗,我有电磨,电钻,砂轮等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做个装夹头了。

网友:
我也要做一个小台锯,专用锯木线条,胡桃木,3毫米厚50厘米长,30毫米宽,锯成3毫米厚3毫米宽的方线条,大量的,不过要等过几个月才有时间做,先看看你做的哦!

网友:
电机不要直驱锯片,搞个皮带转动,锯片可用小直径,50mm/0.4的锯片铣刀的孔径有10mm的,简单点可用10mm锣丝做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电机的直径就是36,半径18,55的锯片半径才27.5,还要加上台面还有有一点厚度,本来想选择63的那种,赶巧了没货,我想这个东西大一点没事,小点可就麻烦了

550转速高点了 最好加减速 片子直径大了闷电机太厉害 除非只开软木料

楼主:
基本上只开桐木板,最多也就是三合板,电机重新改绕过,耐压12左右,多线圈,低转速。现在的问题就是锯片我买回来了,怎样结合到一块的问题,麻烦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夹头是什么样的阿,可以给个示意图马,没有车床能做出来吗,我有电磨,电钻,砂轮等

没车床比较难,先钻个孔,装到电机上,电机开低速,然后用电磨逆方向磨,电机转速逐渐提高,这样同轴度会好些。

网友B:
我做的小台锯。

微型台锯,锯片可升降,带传动。功率150W。
3mm厚铝合金台面尺寸210*155mm
使用锯片为直径60mm72齿厚0.4锯片铣刀。

电机为汽车车窗升降机电机。在24V电压时表现很好。长时间使用发热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小台锯。

微型台锯,锯片可升降,带传动。功率150W。
3mm厚铝合金台面尺寸210*155mm
使用锯片为直径60mm72齿厚0.4锯片铣刀。

电机为汽车车窗升降机电机。在24V电压时表现很好。长时间使用发热厉害 ...

不错,学习了,开关很巧妙,很实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你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有个图片说明一下吗,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没车床比较难,先钻个孔,装到电机上,电机开低速,然后用电磨逆方向磨,电机转速逐渐提高,这样同轴度会好些。

网友:
我的方法,供参考
在白纸上画出锯片的图,贴到0.5厚的铁皮(当然钢板更好)上,
钻孔(注意要钻正,会的话磨6mm的薄板三尖钻,不会的话把铁皮压紧在两块透明塑料板之间钻)或者先钻小孔,再用电磨的锥头扩到6mm.
剪出锯齿(钢板剪不动的话用电磨修磨更好),校平,
开锯路,就是把锯齿掰得相互错开一点,参考钢锯条。装到桨夹上校正。
一片好用的锯片就制造出来了,切割松木没问题,桐木就更简单了。。。。。。。。

网友:
另一个方法.

买一把曲线锯,找一块板(铝、钢、木都行)做台面,台面上开一个2毫米宽1厘米长的缝,
把曲线锯固定在台面的反面,锯条从缝中伸出来,在给台面装上四条腿,行了开锯吧!
换窄锯条还能锯曲线。

网友C:
制作小电锯

我想请教:如果想切割桐木板,那对于台锯有什么建议呢?
另外楼上的朋友,图上的锯片主轴需要安装轴承吗?两个皮带轮的比例是多少?材质是什么?不好意思,图看不太清楚,知识又贫乏,只好多问多请教了。谢谢

网友:
拆个笔记本硬盘吧,夹盘面的那个东东好像正好是22MM的,精度很好而且带轴承。装个皮带轮用电机带动。锯木头的话为什么不用0.2厚的锯片呢?好像最薄有0.2厚的,我买过。

楼主:
交作业

晕了,睡发个贴图的教程给我

网友:
1.先用软件把你的图片压缩到100kb以下2b6@3[.@/| S4U!T$W:K"K
2.打开网页右上角‘上传图片 ’看到如下画面:!B!k(q%^$E9E)\']
2|*t2d)V'i3y#m1r
3.点击浏览,选则好压缩后的图片,一次一张,一回可传三张,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U8]9\5s!r1_/r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5P-D%e$^#b:I
4.确认后开始上传,屏幕出现类似这样:
*D9w)u3~,L1A*N6P 8x*Y,b"W(p$p3d
5.选中‘http://photo.5imx.com/up/0802/02/2008226941000.jpg[ / img] ’, X0L1b2M u'b,w!s:s(@

6w0O9]'D(V;^;L+B$M3y8|$J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复制,然后贴到你的帖子里上传就行了。OK!bbs.5imx.com)V3M4p&X6d

网友:
呵呵,望楼主早日出作品!

网友:
制作小电锯

谢谢,我区找个硬盘试试

网友:
齿要向两边扭歪一点,不然断粗料会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小台锯。

微型台锯,锯片可升降,带传动。功率150W。
3mm厚铝合金台面尺寸210*155mm
使用锯片为直径60mm72齿厚0.4锯片铣刀。

电机为汽车车窗升降机电机。在24V电压时表现很好。长时间使用发热厉害 ...

请问中尉,这边(深圳)锯片直径60mm 0.4锯片铣刀买不到,只有40mm的。还有你用的带轮和带。
可以指教一二吗?希望买到60-80mm的锯片。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中尉,这边(深圳)锯片直径60mm 0.4锯片铣刀买不到,只有40mm的。还有你用的带轮和带。
可以指教一二吗?希望买到60-80mm的锯片。谢谢。

锯片铣刀或切口铣刀,深圳如果买不到的话,你可以去淘宝丫 。不过我猜你是没找对地方。呵呵。
另外,用这种刀片,没有锯路。需要的功率比有锯路的要大。且必须有靠山,不然歪了就锯不动了。另外转速不能太高,高了会糊
用质量好点的锯片铣刀,可以直接切铝合金板。

皮带和带轮是车床车的,最简单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如果想切割桐木板,那对于台锯有什么建议呢?
另外楼上的朋友,图上的锯片主轴需要安装轴承吗?两个皮带轮的比例是多少?材质是什么?不好意思,图看不太清楚,知识又贫乏,只好多问多请教了。谢谢

主轴需要2只普通的深沟球轴承就行了。具体看你的主轴直径决定。
传动比例是大概的。没有仔细算。就是一个减速。大概在1:2.5左右吧。材料可以使用铝合金,我用的45钢。已经生锈了哈哈。

网友:
制作小电锯

好贴,正想找这类似的文章,手中有个家庭的粉碎机电机,看铭牌是400W,12000转,做这种台锯各位给个建议,看行否?先谢谢了!

网友(2008-05-02):
引用 网友B:

锯片铣刀或切口铣刀,深圳如果买不到的话,你可以去淘宝丫 。不过我猜你是没找对地方。呵呵。
另外,用这种刀片,没有锯路。需要的功率比有锯路的要大。且必须有靠山,不然歪了就锯不动了。另外转速 ...

请教上尉: 皮带是怎么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