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电池?

楼主(2008-03-12):
请问一般的平衡
充电器
多长时间充好一节3S锂电?3E充电器用电脑17A电源充电,是不是应该充电时间可以少一些呢?那好一点的充电器,是不是充电时间很短呢?因为我的3E充电器同时充3节3S锂电用了一晚上加早上的时间,请问正常吗???????

网友A:
3E的不是只有5S吗,怎么充3组3S电池?并联?那样不充很久就才怪呢!!!!!!!!!!!

楼主:
是3个电池哟,插在三个分别不同的插口的,

网友B:
唐总您是用的是3E平衡冲!他的额定充电电流是1.2安!而你同时充3块电池的话没块电池的额定充电电流变成了0.4安!你说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