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LIPRO充电精度测试2

楼主(2008-03-13):
前几天发了个X6&LIPRO的充电测试贴,发现很多问题。是我没考虑周全,这次再来个补充,用的就是上次测试用的3号电池和4号电池。
上次有人提出不具可比性  如果实在要比 应该是同一块电池 分别放不同的充来充 看充出来的电 耐不耐飞 好不好飞 才OK,所以这次用X6充3号电,LIPRO充4号电。应该具可比性了吧?

junsi 提出的:我想楼主最好在充电快要结束时,在线量一下电池单体电压!!我想LIPO一定是用4.21或更大的电压再做恒压充电,要不短时间是不可能充到4.2V的。这样的充电对电池寿命没有好处,建议还是调低吧,充到4.2V并不值得炫耀!!不过平衡精度调的还好,值得肯定。
所以这次在20:50,21:05,:21.15的时候我分别在线量了一下单体电压,第一次:4.1679,4.1870,4.1829第二次:4.2007,4.2007,4.2030,第三次:4.2008,4.2036,4.2026   在21:20时充电完毕,没法再测了。可以看到最高电压是4.2036。所以还是可以炫耀的。

aumster 提出的:呵呵 你认真看下X6的说明书就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X6  NORMAL模式是以  1/20  C 电流做为判断电池充满的, 优点就是充电时间会短下,缺点是CV 阶段时间不够久 ,对于某些电池来说 就会造成 充出的电池压降会大点,所以你用万用表来测 出现了上面的结果.在 上一代, CV 截止参数是可以调整的 .  减小 截止判断电流参数,就可以延长CV 时间.电池就会充得更满 ,只是实际意义不是很大.
这次我X6设定了LIPO充电类型,SLOW模式,电池容量设定2.2 AH。最后在21.40时X6充电完毕,4.1667,4.1526,4.1654。

20.55LIPRO在线单片电压测量

21.05LIPRO在线单片电压测量

21.15LIPRO在线单片电压测量

21.20LIPRO充电完毕测量数值

21.40X6充电完毕测量数值

网友:
这么热门的沙发,居然被我做到了

网友:
瓦靠,4.200!

网友A:
优利德的表很受欢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的表很受欢迎啊!

物美价廉

网友:
不错!

好帖,申请加精!

网友:
表多少钱啊?

网友:
感觉LIPRO精度不错。个人比较喜欢每S独立充,所以一直还在用G2。X6没用过不做评论。

网友B:
LIPRO还是真强呀! 看来还是要简单至上。如果能出6S或12S的我肯定要入一个。

网友:
LZ胆子真大,就不怕别人说你是托。

楼主:
数据是真的吧,我可没这个本事把表调到这个电压再拍张照。

网友:
反正说Lipro好就是托,管你数据真假。

楼主:
楼上的那你胆子也挺大的,帮我顶贴小心也被人说是托

网友C:
lz 能不能再测一下停止充电的电流,LIPRO的截止电流应该在20mA左右吧,不然在线测量的电压和电池电压怎么会差那么小。

截至电流小则电池电压可以冲到设置电压,但是要多费时间却没有多冲多少电量进去。如果截至电流稍大则电池取下后电压就不会那么准,但是其实电量却不会差那么多。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LZ的表是什么型号的,多少钱,口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型号是UT70D,朋友那里借的,不是我的。打算不还了,我也口水啊

网友:
我在 用LIPRO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PRO还是真强呀! 看来还是要简单至上。如果能出6S或12S的我肯定要入一个。

lipro有扩展模块的。两台lipro,通过con6s模块连接,就是独立的6s平衡充,可以给大龙的6s充电,当然也可以给2个450的电池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z 能不能再测一下停止充电的电流,LIPRO的截止电流应该在20mA左右吧,不然在线测量的电压和电池电压怎么会差那么小。9q4L.]1},u/s)g+^.B

&f&E)d2l(l E!t7I7q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截至电流小则电池电压可以冲到设置电压,但是要多费时间却没有多冲多少电量进去。如果截至电流稍大则电池取下后电压就不会那么准,但是其实电量却不会差那么多。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据我了解,lipro停止充电是完全切断电流的,这就是单片机控制的平衡充的优点。
不像亚托4cx,只是简单的模拟电路,所以会有电流一直流过。

另外lipro的速度很快,一般来说2200mah电池只要60-120分钟充满,视剩余电量而定,由此看出,lipro并不是牺牲了性能,调高电压来提高速度的,我的多次使用结果很好的告诉我,它具有性能与速度的完美结合。我猜想,这就是独立单片机对每个电芯进行充电管理的优势。

反观充电器市场,似乎还没有厂家如此不计成本的设计电路。以上仅是个人的愚见

网友:
哦 不错 测试又来了 .不过我对X6 冲出的电池 不达4.2 个人觉得有点问题. 建议返厂了

我手上的充也都是串充+平衡的 个人觉得都很准  充出来 单片在4.19-4.21之间 误差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我了解,lipro停止充电是完全切断电流的,这就是单片机控制的平衡充的优点。
不像亚托4cx,只是简单的模拟电路,所以会有电流一直流过。

另外lipro的速度很快,一般来说2200mah电池只要60-120分钟充满 ...

也只能说中兴比较厚道而已吧

网友:
Sampson在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我了解,lipro停止充电是完全切断电流的,这就是单片机控制的平衡充的优点。
不像亚托4cx,只是简单的模拟电路,所以会有电流一直流过。

另外lipro的速度很快,一般来说2200mah电池只要60-120分钟充满 ...

恒压阶段充电电流越来越小,只有电流到非常小的时候(<20mA),电池电压才会基本和设置电压相等,我想知道lipro实在电流减小到多少时停止充电的?

网友:
X6 在电流小过 1/20 C 时就截止了

网友:
lipro 我在用 非常对得起这个价钱 质量靠

网友:
东西确实不错啊

楼主:
为什么我只是发了个测评就被人说托,看来真的不能有人说LIPRO好啊。
Sampson主动联系我了,可能是调试的问题。上星期吧X6寄回去了。今天晚上刚收到,充了一块电,X6显示电压。4.20,4.19,4.20。实测三快电池都是4.18,比返厂前好多了。谢谢。

网友:
看来批量生产后 QC 把关还是要加强啊

我的2005就非常准

网友:
这个坛子里只要说国产货的,不被说成是托,太阳就从西面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