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电脑电源 做电源可以么

楼主(2008-03-13):
各位大侠好
小弟刚进入这个领域
有太多的地方不懂
想DIY个四轴 刚刚开始着手 想从动力部分入门 就是简单的先让电机和桨转起来
电源方面 开始就花大米 买电池充电器 小弟有那么一点不舍得
所以想找个东西先替着做电源 等各方面都懂一些后再考虑够入
各方面都看了看,潜水也有日子了
我觉得台机电源的功率 和 电压(12V) 可以考虑 关键是比较好搞到 米也少~
我准备配个买的无刷和12A电调,
这样想先在屋里测试和学习动力输出

各位觉得台机电源可行么?
任何意见都欢迎~
兰色云彩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源的电流够你试验的了!
放心吧!
电调和电机暂时还没办法用别的代替!

网友:
觉得应该可以,3s的锂电应该高于12V,所以电调在12V下应该没事。
看看电脑电源12V单路输出有多少,有能到25A的(ATX v1.3,2.0版以后分两路输出,貌似在18A左右,不记得了),一般电机也用不到这么大电流吧?

网友A:
可以使用的!一般充电器要求电流高于12A而新一代的小型机箱电源的黄色线路和黑色线路(正负极)正好提供12V,12.5A,但是一定不要接错哦!注意查看机箱上的色谱说明

网友:
别忘了公布一下试验结果!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的!一般充电器要求电流高于12A而新一代的小型机箱电源的黄色线路和黑色线路(正负极)正好提供12V,12.5A,但是一定不要接错哦!注意查看机箱上的色谱说明

人家是想电源直接接电调,不用电池和充电器吧

网友:
我一直用电脑电源供电X6 300W的电原 冲6S 2A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我一定尽快做个报告~
电调和电机还在路上~
我看了看 如果电源能用
想让电机配无刷转起来 好像还得有个555定时器一样的脉冲发生器
估计得自己做了
这两天得抓紧时间学习下相关知识了.

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关注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