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LAMA有没有套管偏心的情况啊?

楼主(2008-03-13):
我把LAMA 的细轴拆了后,看见套管的齿轮有点偏心,再就是细轴下面的那个齿轮在转动的时候有5mm左右上下跳动。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啊。
两根轴是直的,我检查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我在3个卖家买的配件都是这样,都退货了,我还和esky公司联系了,他们一概否认会有装配问题,我现在正怀疑是不是我们买了副厂生产的!好货买不到,

楼主:
就是说转的时候,齿轮有点甩。
本来我想再给这个飞机加个升级件什么玩玩的,现在想着算了。 这种入门小鸡,还是能飞飞就好了,不想折腾它了,再买精密点的电直。
不过我觉得这个遥控器还可以拿去玩玩固定的滑翔机。也算LAMA 没白买。

网友C:
上下1mm以内是正常的,5mm就太大了,LAMA两个大齿轮之间只有2mm不到,5mm的话不可能转起来的,是不是看错了?

楼主:
确实说多了,但终究看着不舒服,而且齿轮也有点打呲了。不过不太影响,就这样,认了。

网友C:
如果只是一点点的话,看一下是不是下面的齿轮装反了,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下面的齿轮两面都可以装,其实是有方向的,装反了转起来齿轮表面就会上下动

网友A:
买了3个卖家的轴都是歪的,退货浪费了我很多钱,真他!!又在另外一个买家那里买的轴终于是正的啦,今天收到货非常好,我的怀疑没错,以前买的都是副厂生产的,以前买的esky8克舵机上没贴esky的标签,这次买的拿到手完全不一样,非常满意!!

网友D:
我的也没有贴...。。晕。舵机上什么都没有。。不过飞机还好拉。我的是V4

网友E:
我的飞机也有此情况。很轻微。不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