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耻的夜航,可耻的失败。。。。

楼主(2008-03-13):
        昨晚把装好一个多星期的EPP好小子(之前机身以及舵机装好了,但是因为淘宝老板错发了EPP飘机的无刷和桨给我,不能用,无奈又等了好几天等他补发无刷和桨),昨晚练习了一阵模拟器以后,手痒了,就出去找了个小型的广场夜航,拎上飞机带上控就跑了过去,到了以后三下五除二把机翼装上,先前已经检查舵机什么的了,都没有问题,于是推油门让机机滑出去,飞起来了!!!!! 不对,怎么才那么点高,更要命的是晚上我太高估自己高度近视的眼睛了,加上对面的灯光,完全无法看清飞机的飞行姿态,于是收油门,飞机下来了,检查一番毫发无损。不甘心就这样白来一趟,换方向再试试,这次我改用论坛南园猎鹰的说的方法,满油门手抛,飞机一出去立刻就落地了。。。。。郁闷啊 ,再试飞起来了,但是不高在茫茫夜色中估计也就两层楼的高度,飞机自动右侧倾。。。。 试了很多次都是侧倾撞了无数次地,最后终以上树,断桨收场了,捡起飞机看看都是完好的,只是机头有少许擦痕,由于我用纤维胶带加固所以基本没什么问题,在试试无话,转动起来震动很大,似乎轴弯了,郁闷啊才飞一次就这么倒霉啊 ,还是后推机啊,不至于这样吧。时间已经是十一点了,飞机没有飞起来搞的自己倒是满头大汗啊,收拾飞机,拎着控原路返回了。。。。。回去拆下无刷检查,原来定子“屁股”后面的定位轴承脱落了。。。。幸好幸好不是无刷坏了,这个无刷发来的时候就没有后面的转子卡簧,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是推进状态工作我就没管它了,看来没有卡簧是会有麻烦的。。。。
        到现在我的心情还是郁闷的,觉得有点挫折感,失落啊。。。难道我只能去跑地上的。。。。。

可耻的夜航,可耻的失败。。。。
我心中有点疑问,为什么飞机老是自动右侧倾,我向拉登保证舵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倒是可能是疑凶,就是我安装无刷的时候因为那个定子的固定座直径比线圈的直径还小,导致不好拧螺丝于是我就勉勉强强的把三个螺丝拧上了,导致无刷稍稍有点往左偏角度很小很小的,难道这个也能影响到飞机。。。
        再有个疑问就是都说没有副翼的飞机好飞,我当时就纳闷了,要是起飞的时候飞机出现左右倾的情况要怎么修正呢,我预想是方向舵打反舵也许可以抵消侧倾,但是似乎需要比较长时间,如果有副翼不是很容易就校正了吗,不解。。。。。。

网友:
我的直接起飞就吊机。。。。重心靠后    我电池已经放到电机后边了都不行

网友:
重心靠后   了都不行

网友A:
再有个疑问就是都说没有副翼的飞机好飞

应是: 没有设计副翼的飞机, 好飞.
不是: 把副翼去掉了的飞机好飞.

楼主:
重心靠后吗,右侧倾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因为当时电机安装的问题吧?
不行的话我准备给左边的机翼配种,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是: 没有设计副翼的飞机, 好飞.
不是: 把副翼去掉了的飞机好飞.

什么理论,飞多几个机型,再回来看这句话,还有,人家有这么个疑问,还不是你之前几个贴子惹的祸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机的反扭矩的作用?

网友:
根据常理, 右倾不会是反扭的影响.

网友C:
技术问题不讨论了,从心态上给楼主加点油

不要畏缩,不要害怕失败,怎么摔的,才知道怎么避免,更不要说可耻二字,谁都是菜鸟过来的,只不过走的路不一样,可能直一些,可能弯一些,但是目标是一致的,楼主加油

楼主:
谢谢楼上的B哥,副翼的问题先不说了,反正是没有副翼也不用想了,只是这个右侧请的问题实在恼人,好在EPP很结实加上我用纤维胶带保护了所以到现在除了桨损失了以外其它一切完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靠后吗,右侧倾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因为当时电机安装的问题吧?
不行的话我准备给左边的机翼配种,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配重,手抛起飞的时候你会发现,速度没起来的时候机翼会左倾的,速度上去了才把左边机翼配平

右倾检查以下问题:
1、舵机回中的时候,垂尾舵面有没有装正装稳?垂尾舵面要和主翼垂直,另外垂尾一定要固定稳,要不垂尾在气流吹动下可能偏掉,飞行中等于打了方向舵
2、机翼会不会摔了以后左右2边不一致,没装正?或者变形了一些?
3、电机安装角对不对,你说你的电机左倾了很小的一点点,个人觉得问题不大,最好,你能整个图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1.确实是,当初装配的时候没有给尾管和垂尾的装配件上多上点胶,所以感觉不是很牢固,骑士这个EPP应该在尾管上打孔然后加个与尾管垂直的碳纤杆用以固定垂直尾翼
2.机翼很结实,用纤维胶带全面加固了手都不容易扭动。。
3.电机的固定现在已经解决,应该是垂直与固定座的了

网友:
我来说两句,
第一,飞机好飞不好飞,最主要是飞机要装得正,前后机翼要绝对平行,前后机翼的距离尺寸要绝对精确,只有飞机装正了才好飞。俗话说,7分装,3分飞。
第二,调整好重心,飞机飞行前要先做无动力测试。先手抛,看飞机飞行姿态是否有抬头、低头、左偏、右偏,再确认飞机没有任何偏差的前提下开始试飞。
第三,为什么说好小子这款飞机比较适合新手飞,因为它的设计在大油门的情况下升力很大,显示抬头,能迅速到达高空进行飞机的飞行调整,有点和P-51(野马战机)类似。所以电池等应尽量往前装。到了高空用中油门飞行,调整飞行姿态,修正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做到中油门很平稳飞行。
第四,“好小子”这款飞机滑翔性能超强,在保持一定高度的情况下,寻找气流,进行滑翔飞行,这样能有效地提高飞机的留空时间。
第五,无论什么飞机,哪怕是高手,破处也要挑风和日丽,能见度相当高的天气首飞。因为第一次,要到高空进行飞机的飞行调整,这点很重要,开始时飞机能飞多高飞多高,能有时间余量进行飞机调整。
最后说一下,LZ的飞机是典型的没有装正,如前后左右尺寸对,估计是前后机翼的平行度有问题,还有检查电机的安装,注意此款飞机不需考虑拉力线,只要电机安装正即可。

楼主:
恩,我回去一定好好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问题不讨论了,从心态上给楼主加点油

不要畏缩,不要害怕失败,怎么摔的,才知道怎么避免,更不要说可耻二字,谁都是菜鸟过来的,只不过走的路不一样,可能直一些,可能弯一些,但是目标是一致的,楼主加油

严重同意老B的意见~~~谁都是新手过来的嘛~~
上次,论坛里有个哥们说,他被飞油机的嘲笑说他飞的是玩具,我想根本不用去理会,我说了,有本事叫那个飞油机的飞个KT330吊机给我看看……
楼主加油~~~

网友:
继续努力,此机无需考虑电机安装角度,正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理论,飞多几个机型,再回来看这句话,还有,人家有这么个疑问,还不是你之前几个贴子惹的祸

严重同意你的话,丫就是个祸水,严重误导新手,有些话,嘿嘿,算了。文明社会。

楼主:
呵呵,我会继续努力的,坚决不放弃,周末再去找大场地,继续联系,呵呵,不过好像周末要下雨。。。。。

网友A:
我打算用一段时间, 来慢慢感化18楼,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用一段时间, 来慢慢感化18楼, 呵呵.

 你厉害,狼很难训的啊!更何况是老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用一段时间, 来慢慢感化18楼, 呵呵.

感化…我建议你先别发贴了,发多错多,哪天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犯下了多少错误,要一个个编辑贴子,多累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化…我建议你先别发贴了,发多错多,哪天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犯下了多少错误,要一个个编辑贴子,多累阿

收到, 呵呵.

乌鸦多帮我指正啊,你的许多回贴,分析很透彻的.

网友:
建议大白天再飞,找个有草的大点的空地!把心理压力降到最低,一定比你晚上飞好很多!早上8点最好!没风!你上个图给大家看看哦!

网友D:
楼主帖子里面有2点我觉得根本就是错的
1-没副翼的机子好飞---事实上很多教练一开始都不让新手用转向舵,而是用副翼转向,就算是老鸟也大部分用副翼转向,转向舵辅助,转向舵用的最多的时候是吊机,还有就是水机带了浮筒副翼转向舵面力量不够,必须用转向舵。我从一开始就飞有副翼的机子,后来偶尔玩了一把没副翼的翼龙,虽然飞的没啥问题,但是那个转向真是别扭,所以我认为相同机型(比如翼龙)没副翼的机子事实上是不好飞的。
2-手抛全油门起飞 这个提法也有问题,要看具体情况,我有过深刻教训,刚开始玩模型时,没老鸟带,完全一个人摸索,全油门手抛炸鸡过好几次。我觉得手抛起飞的油门大小要靠自己感觉飞机像前冲的趋势,以飞机离手后动力正好够爬升为好,而不是盲目的全油门,如果飞机调整的不好,或者动力余量过大,全油门抛出后你调整的时间很少,基本上是秒炸。

纯属个人观点,欢迎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帖子里面有2点我觉得根本就是错的
1-没副翼的机子好飞---事实上很多教练一开始都不让新手用转向舵,而是用副翼转向,就算是老鸟也大部分用副翼转向,转向舵辅助,转向舵用的最多的时候是吊机,还有就是水机 ...

对于全油门手抛起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手指要带点升降舵,把飞机拉到高空,在不熟练的情况下最好由助手来手抛。到熟练了,这个飞机可以做到手抛起飞,手接降落。

网友:
怎么飞不重要,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习惯。
我就是先学没有起落架的3D,后来熟练了慢慢联系带起落架的起飞和降落

网友:
感化我?
笑话,你还没那个资格。
劝你自己先把脑子那点谬论洗干净,重新学习怎么玩飞机。

网友A:
终有一天, 你会陪我一起唱首 Only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有一天, 你会陪我一起唱首 Only You.

林子大了虾米鸟都有哈!老狼这回该换桶了吧,盆不够装了

网友:
没觉得可耻,就觉得可笑

为啥偶们公认好飞的机型,到了介个“大酱”手里都成废物点心了捏???

忽悠,小补丁继续忽悠,不忽悠死一大片千万表停!!!哇卡卡卡卡……

网友:
没觉得可耻,就觉得可笑

为啥不管啥好飞机,到了这个“大酱”手里,就全废了捏???

忽悠,小补丁你接着忽悠,不忽悠死一大片你千万别停啊!!!哇卡卡卡卡……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下次买东西或装机时一定看好电机有无故障,缺少配件等

网友:
打算把比比/猫/狼, 三位上海帮的先忽悠过来.

好久不见 Ready, 有些怀念他了.

网友:
信耶稣得永生,信布丁得谬论